求助:有会设计校直机的吗

楼主(2017-06-08):
我现在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哪位大神给点建议啊?

网友A:
现成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直接去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直接去设计?

因为我们要用的不是那种大型的校直机,我们校直的的是毛细铁管,用10N-50N就能将其变形

网友(点评):
工地上校直钢筋的可以不可以参考?

网友B:
有小型的矫直机啊,毛细铁管?直径,壁厚多少

网友C:
自动校直机是针对轴杆类产品在热处理后发生弯曲变形而设计的自动检测校直装置,它是一种集机械、电气、液压、气动、计算机测控分析为一体的高科技产品,具有优良技术性能,集中体现在测量精度高,生产节拍快,工件适应能力强等优点,对轴杆类工件的纯圆截面、D型截面以及齿轮或花键的分度圆等部位的径向跳动可实现准确测量。

网友D:
也可以用同样的原理,几个辊。送过去就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小型的矫直机啊,毛细铁管?直径,壁厚多少

内径1.0和1.5的都有,壁厚3---4mm,表面粗糙度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同样的原理,几个辊。送过去就直了。

大神,我就是不懂这个原理啊!一些基本设计参数都不知道,能不能给点建议和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校直机是针对轴杆类产品在热处理后发生弯曲变形而设计的自动检测校直装置,它是一种集机械、电气、液压 ...

— —!怎么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