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结构求助

楼主(2017-06-08):
两种外形完全一样,都是50*50的钢管焊的,那上下两种结构哪种更结实一些呢?长度大概有三米。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结构与用途有直接关系。

网友:
这肯定是第二种受力强了,5根短的比1跟上的受力大!

网友:
第二种,我觉得

网友:
上面那种焊后振作。肯定好灶。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如图放置,中间放重物,图一受力较好;顶上受力的,图二好

网友:
你这个结构需要长度方向的加强。抵抗长度方向的变形。所以我认为第一种好一些。这样看起来也要美观一些。

网友:
我还是觉得第二种刚性要好些。

网友:
看受力方向

网友(2017-07-11):
这么小的规格方管结构,受力应该不大,两种结构差不多。如果一定要要说哪种好一点,要看支撑情况。

如果是左右两端简支支撑,第一个好一点。
如果是上下两端简支支撑,第二个好一点。

网友(2017-08-22):
个人认为第一种好

网友(2019-07-22):
第二种,如果变形,加斜拉。

网友(2019-12-30):
结构方式一样的,何来结实一说呢!一模一样的结构(排除焊缝质量),要考虑的应该是摆搭和焊接哪个方便,肯定是优先选择第二种啦方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