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加工

楼主(2017-06-08):
我想问一下各位,下图铜管加工的可行性,谢谢!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82974-1-1.html
这样的产品,批量不同,加工手段会完全不同,请楼主注明批量,毛坯状态。

楼主:
谢谢管理员;这是新产品研究,测试阶段的零件,小批量的生产

网友:
前期试制的话,就是管料,如果有外径内孔尺寸都符合的管料是最好,如果没有,就选内孔13的管料,因为外径加工省力一些。
铣方孔后再车加工两端,这个一般的小工厂都能做,很简单的。
量稍大一些,可以用激光加工,方孔可以用激光切割,大指量,可以考虑冲压。

网友:
数控车与加工中心

网友A:
样件最好实用管材车过之后用加工中心把中间铣掉

网友:
最好在车铣复后机上用2米5的长管加工。

网友:
加工中戏铣,或者激光切

网友:
这个图没有形位公差要求的,使用车削中心最好的,带铣削功能的

网友:
要求不高,用普通车床加工后,再上普通铣床。会不会加工费低一些?

网友:
小批量生产可以找我,邮箱top_qinhaixu@sin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样件最好实用管材车过之后用加工中心把中间铣掉

1毫米的壁厚装夹不变形吗?

网友(点评):
可以弄一个圆管开缝以后再开缺口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