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全自动切管机的厂家

楼主(2017-06-08):
具体如图所示:
要求:
1.尽量不产生毛刺;
2.不得使用激光切割,线切割。
3.过程控制准确。

网友A:
只有下料以后再弯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下料以后再弯管呀

不行的,管子是先弯好,在装配的,工艺不能变!

楼主:
联系人:曹 18521566279

网友B:
这种自动化切管机很多了;但一般切管夹具都是自己厂子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自动化切管机很多了;但一般切管夹具都是自己厂子做的

目前我们是需要这么一套工装,要求能够对三维模型的数据读取,识别,在进行切割!对速度没啥要求,不是量产。

网友C:
有多少量,我给你做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少量,我给你做得了

量不大,现在就是需要这样一套工装,您能做吗 ?

网友D:
多大的管子,图纸发上来,可以做的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管子,图纸发上来,可以做的多了去了

管子是Ø60*2的不锈钢管,实物如上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