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行车刹车线的原理

楼主(2017-06-08):
今天早上等班车时无聊中观察路边一辆共享单车,突然发现有个问题,自行车的刹车线从外观看是松软的,而常理来说用力拉扯的线应该是绷直的,难道这简单的刹车线里面还蕴含着什么不简单的原理和结构吗?

补充内容 (2017-6-8 16:28):
这个帖子似乎可以解释。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23913

网友:
怎么和你解释好呢,其实内部的那根钢丝是绷直的,外部的那个皮管只是起到支撑作用。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A:
楼主富家子弟,鉴定完毕。
没发现钢丝绳外面包着一层皮吗。
有外皮那一段是和钢丝绳一起动。。

网友:
你拆一个就知道了,外壳最外边是塑料类材质,然后是金属软管(定向轨道,支撑作用),即便手动闸线拉紧,这个也是可弯曲松软的。

网友B:
外部的那个支持管对钢丝是不可压缩的,所以从一头拉动的时候,支持管限制了钢丝直线绷直,但钢丝相对外部的支持管是绷紧的,这样另一头会产生位移,拉动刹车。外部的支持管只是限制长度方向的拉伸和压缩,其他方向上没有太大刚性,所以看起来是松动的。

网友C:
哎,社区沦陷了。。

网友:
运行良好的自行车的刹车线应该是绷直的。所以你说的柔软的应该是该送修了。
如果弯曲的,柔软的还是可以用是因为,把手的回拉的行程多于线的松软程度。所以还是可以起到拉起夹器,刹车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的那个支持管对钢丝是不可压缩的,所以从一头拉动的时候,支持管限制了钢丝直线绷直,但钢丝相对外部的 ...

谢谢。回答中肯,不过我查到其实里面是有一层金属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富家子弟,鉴定完毕。
没发现钢丝绳外面包着一层皮吗。
有外皮那一段是和钢丝绳一起动。。

你根本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D:
我们扎的皮带是软的,按理来说扎紧了皮带是绷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根本没看懂我的意思

很明白啊。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好,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
外皮虽然是软的,但是不能伸缩,所以里面的钢丝绳也就不能伸缩,
外皮外面的部分是绷紧的,
所以可以起到刹车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中肯,不过我查到其实里面是有一层金属管的。

对,就是靠里面的金属管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社区沦陷了。。

冷嘲热讽谁不会。如果刹车线是你首创,我服,如果不是,你有理有据回答完问题再来批评,我同样接受。我认为注意观察生活中平常细小的问题并且愿意思考,反而是优秀机械工程师的应有品格。人人都鼻孔朝天,才真要社区沦陷了。

网友(点评):
评论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扎的皮带是软的,按理来说扎紧了皮带是绷直的?

皮带是箍住了有形的东西,而刹车线是悬空的,不可类比。不过也有启发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白啊。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好,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
外皮虽然是软的,但是不能伸缩,所以里面的钢丝 ...

嗯,是里面有一层金属管起到了支撑作用

网友:
我们假设没有外面这一层外套管,同样的路径安放刹车线,我觉得一样可以起到刹车的作用,只是钢丝的摩擦增大,导致刹把刹车动作的时候的阻力变大。因此我认为这层外套管的作用主要是导向和增大曲率,以此来达到减小摩擦的作用。

网友:
保持社区和谐
现在DIY 专业定制自行车也是比较热门的行业了。
想我90kg的吨位,要找个宽轮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皮带是箍住了有形的东西,而刹车线是悬空的,不可类比。不过也有启发意义。

这里的刹车线也箍住有形的东西——就是线管。反过来想想,把线管去掉,刹车线就不能起刹车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刹车线也箍住有形的东西——就是线管。反过来想想,把线管去掉,刹车线就不能起刹车作用了

嗯,前提是线管的两个特征:1,里面是金属管,无压缩性;2,线管的两头是固定的。同时满足这两个因素,刹车线拉紧时在线管里面的部分才不会有长度上的变化。否则,即使线管是金属的,假如两头未固定,是自由端,那么刹车线的拉力到一定程度,线管仍然有被拉直的倾向。

网友:
楼主说得有道理,观察生活,才能改善生活。很多东西弄不懂还谈什么改善呢。我相信这会儿楼主已经搞懂这刹车的原理,难得的是能通俗地把道理讲明白。刹车线分内外,可以整体如楼主所说的松弛,但是外皮长度一定,内线相对运动就是定长,这额定的长度可以用来刹车

网友:
只是来源于生活

网友:
我小时候经常跟在我老爸屁股后面看柴油抽水机抽水,估计不到10岁,我就知道高速气流能产生真空,而我们车间第一次用真空阀时一帮人围着那玩意觉得好神奇

网友:
钢丝和钢丝套

网友(2018-04-13):
里边的钢丝始终是紧绷的,外边只是塑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