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2Cr13热处理怎么达标

楼主(2017-06-08):
     现在我们厂里面有网状压缩机阀片需要热处理,厂里面有热处理设备。材质为2Cr13(20Cr13),要求980度快冷,硬度达到HRC46-50,加工后520度保温4H-7H回火到HRC38-40。但是现在按照这个工艺,硬度总是在39-41,没有完全达到标准,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怎么弄?

网友A:
2Cr13钢临界温度:AC1820℃,AC3950℃,Ar1780℃。
新国家标准推荐的调质工艺为:淬火920~980℃油冷,600~750℃回火快冷。
一般工厂的调质工艺为:950~1000℃油淬,640~700℃回火空冷。
生产实践表明,1050℃淬火有时有过热现象而使马氏体粗大,回火后冲击韧度显著降低。
一般认为,2Cr13钢淬火后在400~600℃回火,会使耐蚀性及冲击值降低。
而采用较高的温度回火,可保证在使用温度下其组织和性能稳定,并且也具有较高的耐蚀性。
回火后的冷却,有人认为可采用任意速度冷却。
有人认为该钢有回火脆性倾向,回火后宜快冷,以抑制回火脆性的发展,获得较高的冲击韧度。
硬度 :退火,≤223HB;淬火回火,≥192HB

网友:
工件放置位置,温度动圈仪及硬度机精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r13钢临界温度:AC1820℃,AC3950℃,Ar1780℃。
新国家标准推荐的调质工艺为:淬火920~980℃油冷,600~750 ...

   现在我们厂里面有网状压缩机阀片需要热处理,厂里面有热处理设备。材质为2Cr13(20Cr13),要求980度快冷,硬度达到HRC46-50,加工后520度保温4H-7H回火到HRC38-40。但是现在按照这个工艺,硬度总是在39-41,没有完全达到标准,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怎么弄?
应该是960°快冷。
但是不达标,现在总是41.42度   没有达到39度

网友(2017-09-11):
回火温度加 10 度

网友(2018-06-20):
我发一份高压泵浦的资料给你,你邮箱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