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刚买的丝杠模组有噪音?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7-06-08):
刚买的滚珠丝杠,测试了一下,速度快的时候,能听到明显是噪音,速度低的时候,噪音消失。请问这个算不算正常的?总觉得不正常,求解释!谢谢!

网友A:
这算什么,产家发给我们的模组,加工件平锁在滑块上就锁死滑不动了(两边的钣金预留公差太小),那做的模组简直是笑话。

网友(点评):
上海信进精密机械生产直线模组第四个年头了,有2米行程CNC加工模组底座,通过不断改善夹具及加工工艺,2米长底座平行度可控制在0.03mm以内,导轨丝杆用的正品上银和TBI...,一直潜水出来冒个泡,不知道有没违规

网友B:
肯定不对。

网友C:
首先,排查一下,是电机的噪音,还是丝杆螺母的噪音,松开联轴器不用电机带动,手动推动,是否会出现噪音或者卡顿现象。排除法,不是电机有毛病,就是丝杆有毛病。电机不行换电机,手动推动卡顿,一般就三个原因l要么是滑轨没装平,要么固定侧和锁紧侧同心度不够,存在比较大的差值,要么就是你的丝杆或者丝杆螺母没加工好。(个人经验,有没有大神有这种完整的故障排查方法,求一份)

网友:
   减小伺服驱动器的位置环或者速度环增益看看。当初我们自己做的精密测量仪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降低位置环增益就解决了。

网友D:
有噪音很正常,因为滚珠在摩擦,撞击,模组上采用的都是最普通级别的丝杠、导轨。

网友:
我以前也与到过同样的问题,可能是丝杆的同心度不太好,慢的时候不明显,快的时候摩擦明显,

网友E:
超速产生振动

网友:
可能是动平衡没做好

网友:
这个先用手动试一下,如果阻力太大,肯定是机械配件有问题,找厂家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什么,产家发给我们的模组,加工件平锁在滑块上就锁死滑不动了(两边的钣金预留公差太小),那做的模组 ...

国产的针对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对。

哦,找厂家说正常的。额,感觉别坑了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速产生振动

速度过快了,反而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噪音很正常,因为滚珠在摩擦,撞击,模组上采用的都是最普通级别的丝杠、导轨。

额,是国产的,好不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排查一下,是电机的噪音,还是丝杆螺母的噪音,松开联轴器不用电机带动,手动推动,是否会出现噪音或 ...

那看来是最后的那种情况吧!有没有办法矫正呢?还是说这就用不了了?刚刚发现速度过大以后,声音消失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神给我解释解释!

网友:
丝杆加工问题,没法做后期矫正,只能换,如果噪音不大,你也只能认栽,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种模组标准件,都是这样的。要是你觉得买好的模组贵,舍不得钱,那就自己买丝杆,固定侧,支撑侧滑轨滑块自己组装,(有个前提,你有个好的钳工师傅,要不调试很麻烦)丝杆找上银什么的定制一下,固定侧支撑侧,阿里巴巴有便宜货,但是精度还成,我用过,没什么噪音,就是调试麻烦,自己组装的容易卡顿,要钳工师傅厉害才成。另外丝杠,固定侧,支撑侧都有精度等级的,你可以百度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F:
国内很大一部分做模组都是靠经验装配的,说的不好听的,你买鞋型材,丝杠,导轨回来自己加工组装都不一定比他们差。至于楼主的响声,一般来说高速会产生很大振动,老板买的国产模组就这样,不指望能有啥高速可言。

网友(点评):
关键是楼主说速度过快了,反而好了!这怎么解释?

网友:
我们用的进口模组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当然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国产的模组也就这个样子吧

网友:
明显是噪音,找厂家来调。自己动手就坏了规矩了。

网友G:
楼主没有说明都是以什么速度测试的,看图推测的话,模组有点像上银的KK系列,台湾货质量还可以的,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电机用的步进电机,据我的经验,不同厂家的步进电机,都存在低频共振的问题,只是出现问题的频率区间不一样。从描述的情况来看,出现噪音的那个转速,也许正好在电机的共振频率下。

网友:
如果整套都买厂家的,直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有说明都是以什么速度测试的,看图推测的话,模组有点像上银的KK系列,台湾货质量还可以的,出问题的 ...

速度200左右有声音,400和100都没有声音,目前我们怀疑的是导轨安装不平行导致的,但是也不排除你说的这个频率共振的问题,请问如果是你说的这个问题的话,怎么解决好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速度200左右有声音,400和100都没有声音,目前我们怀疑的是导轨安装不平行导致的,但是也不排除你说的这 ...

我用过两家的步进电机,有一家叫研控的驱动器要好一些,你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驱动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两家的步进电机,有一家叫研控的驱动器要好一些,你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驱动器试试。

哦哦,我了解一下。谢啦

网友H:
可以调试加减速度来降低噪音,我们的软件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调试加减速度来降低噪音,我们的软件是这么弄的

目前还没有软件,只是用单片机控制了下,改是可以改的!

网友:
我们公司设备刚开始也会,刮玻璃一样的声音,要跑几个小时进行老化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内很大一部分做模组都是靠经验装配的,说的不好听的,你买鞋型材,丝杠,导轨回来自己加工组装都不一定比 ...

模组开始出现响声,楼主有没有调过模组,比如说安装模组的螺丝。如果模组安装板比较薄,材质没有选用比较厚的钢材,而用铝材,调动锁紧螺丝都对模组有影响。如果什么都没动,只是简单的增加的速度,这个就费解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共振了。

网友:
一般快速动作有噪音是正常的,滑块在高速移动时是会发出响声的。去掉电机,手转动没有什么阻力是没问题的,可放心使用。

网友I:
高速有噪音不是正常的吗,一个直线轴承在光轴上滑动,速度快了也有声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速有噪音不是正常的吗,一个直线轴承在光轴上滑动,速度快了也有声音呢

问题是目前速度不算快的。不过现在我已经把东西寄回去了!换一条再试试

网友(2021-08-08):
步进电机低频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