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求助

楼主(2017-06-08):
       厂里的一个油泵坏了,轴坏了,测绘后委外加工,发现两个难题,一个是图一和图二,连接的键不知道是什么键,图二是冷却叶片,图三、图四是花键连接,现在想改成两个平键传动,不知大家觉得可不可以。

楼主:
还有就是电机轴表面是不是镀了铬,电机轴大家建议下用什么材料,什么热处理,本人想用40Cr

楼主:
在线等高手!解答下。电机轴的粗糙度应该要达到0.8吧

网友A:
建议改成花键,比较常用的,这样加工时比较省事,省得到时加工方没刀具之类的。
另外楼主最好再介绍一下这零件的工况,或许做设计的社友可以给些其他的建议。

网友:
不要东问一下,西问一下。自己先画一个图贴出来,大家会给你提意见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成花键,比较常用的,这样加工时比较省事,省得到时加工方没刀具之类的。
另外楼主最好再介绍一下这 ...

图一的外键不准备改,因为只换轴,冷却叶片不换,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成花键,比较常用的,这样加工时比较省事,省得到时加工方没刀具之类的。
另外楼主最好再介绍一下这 ...

图一的外键与轴不是一体的,估计是通过加热之后再套上去的,但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加热之后套上去还能保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一的外键与轴不是一体的,估计是通过加热之后再套上去的,但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加热之后套上去还能保证 ...

楼主确定没搞错?花键居然是热套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没搞错?花键居然是热套上去的?

图一不知道是什么键,轴的直径只有31mm,每个键槽宽度只有0.5mm,一周有81个键槽,没有这么小的花键.

网友(点评):
可能是齿轮花键,汽车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点评):
建议花键不要改平键,原件这样设计肯定有它的道理,

网友(点评):
多半是齿形花键

网友B:
图一和图二应该是小模数的渐开线花键,汽车上常用。
图三和图四是矩形花键,这个比较好测绘

网友:
你要确定好花键都是内定心还是外定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和图二应该是小模数的渐开线花键,汽车上常用。
图三和图四是矩形花键,这个比较好测绘

谢谢!

网友(2017-07-15):
10#仁兄说的不错
花键承载扭矩比平键要大 不建议随意修改结构,小模数的渐开线花键一般都采用过度或者过盈配合具体需要看装配结构跟受力情况来判定,我查了下标准未发现你用的这个规格的花键,可能是非标或者非GB的你需要自己测绘。
轴选用的材质简单点可以选用40cr、45cr的  热处理至HB320~360之间  花间部位考虑高频处理至hrc48~52左右。表面是否需要度硬铬需要看使用环境是否对防锈耐磨有要求。

网友C:
Gcr15轴承钢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Gcr15轴承钢行吗?

这个是不是太硬,太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