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求助

楼主(2017-06-08):
今天在出图时候,突然就又懵了。。。。
先贴出图,是这样一小块。1开槽位置两侧留出的间隙,所以18尺寸没有标注公差。为了提问,开槽现没标尺寸

一、这个零件是要去镀镍的。0.015mm,用于防锈。
绘图时候,应该标注是镀前还是镀后尺寸?
说镀后吧,图纸没有标注公差的地方可以认为是对的,那精度孔怎么加工,留出量来还是镀后铰一刀?
镀前吧,那有精度要求的孔标注的就不对了。我要的是H8孔。
还有,假如认为这是镀后尺寸,那粗糙度该规定多少合适?3.2?1.6?。。。。听说镀前还要打磨的?跟我图纸有关系没?
镀后粗糙度是怎么变化的?3.2变成6.3?还是6.3变成3.2?

二、这里面有相互垂直的孔。16的孔是导向轴的孔,下面视图标3.2的是安装平面,2个12的孔是支撑运动件的
所以,相互垂直的孔是有位置要求的
首先,2个12的孔距离很近。是按我图那样各自标注,然后同轴要求呢?还是标注一个尺寸,加个圆柱度要求?
第二,相互平行的孔间距是直接标轴线的。也看到过像我这样标注的(机械制图手册 第四版 叶玉驹P62)但是里面没有标公差值。就是我的图纸50那个尺寸。主要是标了,加工时候怎么定基准,怎么测量?
第三,假如镀后铰的话,再一次装夹,几何公差怎么保证?
第四,在标注几何公差的时候,有个小软件的,输入住参数、精度等级,就会出来公差值。关键是,主参数是甚?如图里面,是两个孔距50,还是孔径12或者16??
第五,总看着我标的几何公差不对劲。单个看,B基准,两个孔都要求跟它垂直;A基准,另外的孔要同轴。这样好像是对的
综合起来看,A基准那里,是跟B基准垂直的,这个应该是对的吧。那另外那个孔,又A又B的,A本来就跟B还有关系的。感觉不对劲又说不出来那里。。。

暂时就这些问题,谢谢大婶们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提给大婶的,我这个大叔就不回答了

网友B:
不重要的零件,这样设计过分了。

网友:
同意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提给大婶的,我这个大叔就不回答了

大婶大叔都是一家。来吧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重要的零件,这样设计过分了。

俺设计的这个设备里面,这个零件算是灵魂级的啦,我给他定义的7级精度。
俺现阶段还把握不好精度等级。

最主要的是,俺还在练手。找工作没人要,现在的工作就这么几个设备翻来覆去的。只能琢磨琢磨些这些

楼主:
7级精度算是很高么。。。。
就当练练手吧,要不然以后设计时候还是懵

网友:
1,楼主的一三归结为一个问题,图纸上标的都是最后零件要求尺寸,当然你也可以特殊指明,这里国标说的很清楚。
2,楼主二,我认为只需要垂直度就行。
3,楼主四里的主参数,应该指的是控制(测量)向尺寸。
4,楼主的这些问题都是 画图的必经之路,需要时间,经验慢慢体会。

网友:
当然是镀前

网友:
按这里第04执行不会错
http://www.cmiw.cn/thread-486812-1-1.html

网友C:
我们公司 零件图是最后出厂检验用的   每一道工序都是有工艺图的
对于要电镀的产品 我们这里 工艺图上孔的孔径是放大的  电镀后 就会复合图纸要求了
至于孔径间隙放多大  就要根据你的电镀涂层厚度和你电镀厂家的工艺来定了

网友:
我接触的都是说的镀后尺寸,那个12孔标注太罗嗦,直接一起标注加个垂直度就可以了,不需要标注基准A

网友:
图纸上的尺寸公差等标注默认都是零件最终的尺寸,如果标注镀前的尺寸需要特别注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 零件图是最后出厂检验用的   每一道工序都是有工艺图的
对于要电镀的产品 我们这里 工艺图上孔的 ...

电镀前后的粗糙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
一,标镀锌后尺寸和公差,设计图纸要的是最终结果,至于用什么手段让制造者去考虑;
二,我认为标注一个尺寸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记得本论坛有一个提问也是和这个是同一样的,管过程

网友D:
看大家讨论的这么火热,也来发表下意见,相互学习下。
一,标注问题:图纸上面所有的标注都是最终尺寸,这点楼上已多次说明,我就不多说了;但主视图中,构件是很明显的轴对称件,所以中心线要标示出                         来,尺寸18不需要标注,或作为参考尺寸标注也行。
二,关于电镀的问题:会不会影响结构尺寸精度,这里我说明一下,如果是精密配合或相对运动配合面可以考虑电镀前的保护,可以不电镀
                                    配合面;其实电镀内孔的镀层要比表面薄很多,电镀过程中金属离子的附着密度是不均匀的,一般不足以影响其精度。化学镀镍的                                    话, 镀后是不用抛光的;
三,基准问题:问题中有提到下面3.2那个面是安装面,那么也就是装配基准面了,设计基准,加工基准,装配基准是不是要统一呢,答案是肯定 的,当
                         然加工和测量过程中有可能基准转换。具体到图中,16的孔要和基准面有垂直度的要求,那两个12的孔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一刀加工),
                         所以标注一次就行了;与16孔轴线公差是线性公差,不是平行度,所以你那个小软件在这里是不适用的。

网友E:
50+-0.05这个尺寸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点评):
这个做测量工装,投影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05这个尺寸是如何测量的?

我也不知道呢。。。

网友:
是最终尺寸,不是表面处理前的尺寸。除非你有特别标出。所以工人加工零件预留镀层尺寸,或者在设计的时候你已经预留,工人加不加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呢。。。

如果有三坐标的话,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个人觉得搞复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大家讨论的这么火热,也来发表下意见,相互学习下。
一,标注问题:图纸上面所有的标注都是最终尺寸,这 ...

在您讲的基准那里有点不太理解。装配基准、加工基准在这里是一致的,那设计基准就应该也要跟他们取一致?
底面是基准,那是不是12的孔、16的孔的几何公差的基准都是底面?
12的标平行度、16的标垂直度?

网友:
说一下我的想法。
1, 一般标注的是后处理工艺前的尺寸。如你所说,需要保证0.015的镀镍厚度,如果要保证H8的孔的尺寸,就需要选择好这个孔的等级,比方说你要求镀完之后保证在H8,就需要和师傅说好加工的时候要比H8大0.015,这样镀之后才能保证你需要的尺寸。粗糙度我就得也是同样的问题。你的目标是3.2,也就是镀完之后3.2,就需要考察镀的工艺能不能保证,就和机加的粗糙度有关系了。反正一个标准,就是你最终需要的。这样往前倒就基本有了需要标注的尺寸精度和粗糙度了。
2, 2个12的孔,个人觉得需要分开标注,而且垂直度和同轴度都要标,这个孔加工的时候是一刀完成,精度能保证。
     一般是需要给一个基准面的,我觉得最好是基准面,比如你这个零件把第一张图里面的地面作为一个基准面,让基准孔A,B去找基准面的关系,这样加工,测量都容易。如果A,B的关系非常重要,就单独标注,测量的时候需要制作专用量具。
3. 不需要二次,参考上面的分析。
4.5 这个不重要,怎么都能标出来的。
    以上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东西如果完全按照图做,一般的小公司小作坊什么的怕是连测量仪器都凑不齐更别说做了!这一件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重要的零件,这样设计过分了。

按照图纸加工到成品,只有一两件的情况下外协怕是不便宜,大侠认为500上下是否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三坐标的话,一点问题没有

一般公司谁会买!

网友:
这个零件的公差要求一点都不合理,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工艺性和经济性,不管你怎么装配的,有几个是重复的

网友:
很多重复了

网友:
拒绝加工这样的零件

网友:
我没仔细看,知道的告诉你,尺寸要标注镀镍前的,我渡过轴承孔,0.015mm的公差可以保证,光洁度也可以保证1.6

网友H:
那个查公差的软件不错,是SW的插件吗?还是独立的软件。能分享一下吗?或者软件叫什么名字?谢谢了

网友I:
一看这图就知道是新手!.........................................666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查公差的软件不错,是SW的插件吗?还是独立的软件。能分享一下吗?或者软件叫什么名字?谢谢了

我也在论坛里下载的
忘了在哪里下载的
一堆小软件呢
留个方式,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看这图就知道是新手!.........................................666

..............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05这个尺寸是如何测量的?

三坐标测量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一般公司谁会买!

一般50人以上的厂 基本都会有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论坛里下载的
忘了在哪里下载的
一堆小软件呢

找到了能发邮箱吗?121306985@qq.com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论坛里下载的
忘了在哪里下载的
一堆小软件呢

兄弟,刚刚用消息给你回复,结果被扣了200积分,也是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般50人以上的厂 基本都会有

你确定!!!!!!!!!!!

网友J:
三坐标这个东西不是很常用吧,跟生产的产品有关系,也不是50人以上就放个这东西,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刚刚用消息给你回复,结果被扣了200积分,也是醉了

喊话应该悄悄的  打枪的不要
200积分贵了啊。
已发  请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

浙江这边做机加工的工厂   三坐标 太普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三坐标这个东西不是很常用吧,跟生产的产品有关系,也不是50人以上就放个这东西,没必要

我说的是50人以上的机加工厂  浙江这边  挺普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浙江这边做机加工的工厂   三坐标 太普遍了

哈哈!合肥这边比较少,很多都是硬糊!貌似合肥作非标的在外面名声不太好0.0!!!  因为都烂你没得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哈哈!合肥这边比较少,很多都是硬糊!貌似合肥作非标的在外面名声不太好0.0!!!  因为都烂你没得选

非标的还好些  做机加工的 你要是没三坐标  怎么能保证你的产品质量
做出来 自己都不知道尺寸对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非标的还好些  做机加工的 你要是没三坐标  怎么能保证你的产品质量
做出来 自己都不知道尺寸对不对

...

我们公司不仅做非标,还帮XX做精加工配件!一年几千产值吧,韩国人也没买什么先进的检测仪器,貌似质检做样件的时候会找XX内部人员帮忙做。合肥这边都是能省就省,都没有所以就无所谓了!不过怎么说呢,江浙那边的确比这边加工水平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喊话应该悄悄的  打枪的不要
200积分贵了啊。
已发  请查收

多谢了,兄弟,好人啊

网友:
那些根本看不懂,怎么办,是不是我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不仅做非标,还帮XX做精加工配件!一年几千产值吧,韩国人也没买什么先进的检测仪器,貌似质检做 ...

外贸的产品  老外好多都要求发货时附带一份  三坐标检验报告  你要没有  你只有找别人有的帮你打了我同事说  一个尺寸10块钱

网友:
加工顺序要清,一刀孔标注一次公差,标注尺寸为最终尺寸,镀层厚度可单独说明,

网友:
我们公司表面处理的不用考虑  加工会给做好的  只要把公差标注好就行   也就是镀前尺寸

网友K(2017-11-09):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论坛里下载的
忘了在哪里下载的
一堆小软件呢

给我发一套吧大侠,65104512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我发一套吧大侠,

最近各种事没有上线。已发

网友:
谢谢 经验之谈, 学习。

网友:
有点凌乱的标注,而且这样的基准选择很业余了,这么小的零件要求有点过分了,也没必要,至于你镀铬,一般在图纸标成品的尺寸,

网友(2017-12-14):
问下,如果标了详细的公差值了,还需要标H7,H8这些东西?

网友(点评):
公差值和公差带可以只标注一样的。一般来说,优先标注标准公差带的,像H7 H8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