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BOM怎样做才能清晰明了

楼主(2017-06-08):
      看同事做的电动汽车的BOM,每次看得头都大了,感觉没有线索骨架,一团糟。这也不能怪同事,汽车BOM从前桥,后桥,前减震,后减震,内饰,玻璃,制动,刹车,空调到螺栓螺母等等等等,有太多的小件。关键是我们没有整车装配图,所以做起来没有头绪,的确比较乱。
     在这方面有经验的社友能否提供一些建议?按照什么标准和格式做汽车BOM?才能让无论是采购员,技术员,装配工人看起来清晰明了,一目了然。能够有效地指导装配和采购。谢谢!

网友A:
我不是汽车行业,不过我从事过的工程机械的公司,基本上故意搞的混乱无序,大小零部件都是流水号随机编码,看不出上下级关系,好处是有一定的防止泄密作用,离开电脑服务器,整个公司没谁能认出几个零件。刚开始我们也脑袋疼,后来也习惯了。

网友(点评):
竟然有专门弄乱的?看来贵公司的产品属于机密级。

网友(点评):
但这样不是此地无银300两了吗?

网友(点评):
是上的PDM系统,所有零部件都是十几位的流水号,如不进加密的服务器内查找想要知道的零部件图号是什么零件,基本上就看不出上下层关系,看不出在哪个机型使用。想要进入服务器查找内容是需要权限的。

网友(点评):
对于自己的原创开发产品,也许需要用这种方式增加泄密难度,开眼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汽车行业,不过我从事过的工程机械的公司,基本上故意搞的混乱无序,大小零部件都是流水号随机编码, ...

乱码几乎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供应商很多的情况下
工作关系,能接触到戴尔和惠普的图纸
他们的料号也是类似的情况,零件和零件之间完全看不出相互关联。。。

网友:
学习了,楼上说的有理啊!

网友:
我们公司对外的BOM也是全部打乱,但内部有一个分级有序的BOM

网友(点评):
内外有别,这样做比较好。但保密级别会下降一个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码几乎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供应商很多的情况下
工作关系,能接触到戴尔和惠普的图纸
他们的料号也是类 ...

这样,只有自己知道,别人看了也是不知其然。看来,我可以心安理得让我们的BOM乱,至少领导怪罪下
来,也有一种说辞。这也算是一种答案吧。

网友:
女侠参考如下了,

网友(点评):
BOM累死人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只有自己知道,别人看了也是不知其然。看来,我可以心安理得让我们的BOM乱,至少领导怪罪下
来, ...

这个看你们管理层决策了。。。
因为还有个东东叫内部料号,理论上,是要和客户料号一一对应的

不过,料号再乱,
BOM层级关系不乱,而且注释说明做到清晰明了唯一,
也还是能看明白的

网友(2018-02-12):
膜拜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