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关节机构求助

楼主(2017-06-08):
大家好,如图所示,做了一个图一的气缸关节机构,结果出现卡死(思路出错),现想更改成右边的,大家帮忙看一下,图二那个更改方法是否正确,图三是不是还会出现卡死现象。。。

网友:
看这比例,二有可能卡死三不会卡死。

网友(点评):
图三就像是压水井的机构,但是现在气缸杆子不会摆动,不过我装了一个SQD关节轴承,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2的空间没有3的大

网友(点评):
怎么理解,请解释哈。。。

网友(点评):
2的活动空间会有两个死点限制,3的话会是在气缸的行程限制

网友:
都不会卡死,但是具体哪个好些还要看怎么用

网友:
楼主的本意应该是想设计一种四杆机构,建议你还是先看一下关于这部分的知识。其实离开书本这么久了,具体一些东西我也说不清楚,见谅。图一的结构设计错误,必定卡死;图二和图三理论上都能行,但具体的位置关系和比例还是要通过计算的。

网友:
就图一在其中之一的支点处开个长槽吧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把气缸下面的须须抹掉,换成圈圈?咋样啊?

图2中的气缸,今天不会坏,可明天就会坏了。

网友:
图三气缸连接点加个U型槽!

网友:
都会卡死。

网友:
说错了,第二张如果比例合适,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
图三不会卡死?

网友:
什么动作

网友A:
1、2、3都可能会卡死。原因在于,气缸在没有导向机构的情况下,一般只能作为二力杆使用。当然在没有导向机构的情况下,很小的弯矩不会造成卡死。建议将方案1气缸下端做成铰链,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图三可以,比较保险。上面圆圈处开槽,不限制横杆的左右自由度。

网友:
这种杠杆式得压钳结构我们焊接工装上用得太多了,这种机构如果想设计合理需要做运动仿真分析。从图上看,你也可以考虑气缸尾部加个旋转副

网友(2024-03-05):
有点像农村里的压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都可能会卡死。原因在于,气缸在没有导向机构的情况下,一般只能作为二力杆使用。当然在没有导向机 ...

气缸偏载

网友: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

网友B(2024-04-15):
楼主的目的是为了使最右面连接的东西位置发生变动吗,可以用sw做个草图模拟动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目的是为了使最右面连接的东西位置发生变动吗,可以用sw做个草图模拟动画

7年前的帖子,没注意,不知道楼主还活跃在论坛吗

网友:
自由度要计算下,大学科本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