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小零件,加工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17-06-08):
附件的小零件,材质要304不锈钢(无磁性),数量里面有3种规格,每种做100个,200个,300个,,能否帮忙看看,要多少钱?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只能传附件,,,,下载附件又要减威望

网友A:
直接把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图贴出来

好的

楼主:
剩下的3种规格,数量不一定非要做100个,,每种200个或者300个也可以考虑

网友B:
这个我觉得板料激光切割都行,一个一两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得板料激光切割都行,一个一两块钱。

您看看这个可以吗?板材直接用激光切割可以做吗?

楼主:
我想不加工内孔,,,直接就加工出四边四方,四角圆倒角,内孔留一个底孔,,,,,但是我又担心我不加工孔,后续别人想开孔的时候,是否还能追加工,追加工是否容易?
大家帮说说看

网友(点评):
再重新开孔可以,可能比重新做一个还要贵。

网友(点评):
H7的那个精孔位置度要求多少呢?二次开孔存在二次定位问题,成本比一次加工出来高

网友:
你这内孔打算车床加工还是加工中心,H7公差都需要压着做松开才不会圆度大,车床有闲置夹具上车床做,如果加工中心做弄个气动的夹具控制压板,好多个一做非常轻松

网友C:
不带磁只能用奥氏体不锈钢了,楼主这个量太少,便宜了做不划算

网友(点评):
請問一下,帶磁性的是什麼不鏽鋼呢?

网友:
图纸标得有点哪啥!
产品太小,要加工的尺寸还不少,会比较麻烦。
100件的量,外形就线切割了,这会是最优选择,不然加工四个边,弄弄都费劲。两端面就不要再加工了,很麻烦,而且没必要,板材保证即可。内孔就是钻---铰。

网友D:
未注公差能按照ISO 2768 mk来执行么?国内4mm的板材厚度在3.9-3.95
图纸D2的圆弧边缘没标注倒角,看实物倒角了
大概的工序是先激光下料,再上cnc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考虑采用冲压的方式批量生产

网友(点评):
可能无法保证公差。

网友(点评):
冲压肯定不行的,激光割最好,水切割也行

网友:
激光切割,再用铰刀过一下孔。

网友:
数量太少,至少一元以上。

网友:
其他都好说,感觉倒角挺难弄的。没有倒角就是可以激光切割,至多孔再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发吗?

发,保证质量,价格合适,我就能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不加工内孔,,,直接就加工出四边四方,四角圆倒角,内孔留一个底孔,,,,,但是我又担心我不加工孔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注公差能按照ISO 2768 mk来执行么?国内4mm的板材厚度在3.9-3.95
图纸D2的圆弧边缘没标注倒角,看实物倒 ...

圆弧倒角不重要,那个地方不配合!
板材厚度目测3.9-3.95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考虑采用冲压的方式批量生产

数量太少的话,冲压是不是。。。。

楼主:
看看有能做的吗?能做的话,保证精度,给我报个价!

网友G:
10元一个,用车床车,先加工成一个棒料,然后车外倒角,再加工孔,然后切片。

网友(点评):
棒料会不会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元一个,用车床车,先加工成一个棒料,然后车外倒角,再加工孔,然后切片。

嗯,这样那个切面能保证粗糙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问题!

是304不锈钢材质吗?

网友H:
小号8块  中号10块  大号12块,这个价格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号8块  中号10块  大号12块,这个价格不贵吧

感觉还可以,,,您哪里的?您能做吗?能保证材质和精度吗?

网友I:
冷拔方钢,四爪卡盘车外圆,钻孔,车孔,切断
掉头,车端面,车孔口量很少的话可以自己拿铣床弄点方条

网友J:
  觉得激光切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冷拔方钢,四爪卡盘车外圆,钻孔,车孔,切断
掉头,车端面,车孔口量很少的话可以自己拿铣床弄点方条

不知道切断断面是否能保证光洁度了,

后面的方案,其实我自己觉得,先车圆棒,,,,再铣四方,,,,再钻孔,,,,再切,,,但是我不懂工艺,我就是这么琢磨的,工艺是否可行我不太懂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觉得激光切最好。

是啊,要是有激光,,,拿厚度刚好的板材切,最简单,,,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要是有激光,,,拿厚度刚好的板材切,最简单,,,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到

  去找找呗  , 不找怎么知道有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带磁只能用奥氏体不锈钢了,楼主这个量太少,便宜了做不划算

SUS4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可以,,,您哪里的?您能做吗?能保证材质和精度吗?

我只是给个价格你参考,我都是帮人打工的,楼下说的工艺和我想得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切断断面是否能保证光洁度了,

后面的方案,其实我自己觉得,先车圆棒,,,,再铣四方,,,, ...

有现成的方料,直接车外圆,钻孔留余量,切断到位,铣床铣刀踩孔到位,倒角,完成。

网友:
手快 点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发,保证质量,价格合适,我就能定!

加我微h1881582285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我微h18815822858

两天事情忙,没上网,刚加您微信了

网友:
好长时间没来了,看来我的估价还是差不多的,10元一件才会有人做。

网友:
这个是普通的机械加工零件,很好做的

网友K:
线切割是很简单的办法,你的这个数量用线切割最划算。报价不会超过8块一件。
要求粗糙度的话就难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线切割是很简单的办法,你的这个数量用线切割最划算。报价不会超过8块一件。
要求粗糙度的话就难点了。

是有粗糙度要求的。。。

网友:
先想到冷拔,然后上车床,但是0.05平行度,冷拔也不好搞,这个省钱。再然后激光下料,铰孔,工装,加工中心精铣外形。也不太贵,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