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图中绿色箭头和视图外边角框

楼主(2017-06-09):
请问怎么消除图中绿色的箭头和视图外边角框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看楼主发在什么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

inventor

网友:
如果这种角框一直存在,就是您设置成了“光栅视图”。如果您觉得不必这样,关闭光栅视图就没有这个角框了。
可是,您一定是需要光栅视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