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热问题

楼主(2017-06-09):
        如图所示,图中三个轴承装在偏心轴上,转速21000rpm,空载运行5分钟外壳就发热,改成氮化硅球的陶瓷轴承后也不明显。请教各位前辈从哪方面改善,不胜感激

网友A:
2.1万转,非常高的转速了。轴承是什么型号。
应该是外球面轴承和两套轴承偏心,起到震荡往复的作用?
确实有难度!

网友:
高速的要考虑降温措施。

网友B:
增加液压降温系统

网友C:
想法光滑点,少产热可以吗

网友D:
你这21000转,高速电主轴也就这个转速,发热是肯定的。高速电主轴都需要冷却,水冷或者空气冷,看你这样子,发热避免不了。你可以找电主轴的图纸,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万转,非常高的转速了。轴承是什么型号。
应该是外球面轴承和两套轴承偏心,起到震荡往复的作用?
确 ...

后面的两个轴承是699zz,发热严重,后采用的氮化硅轴承型号是SKF的w619/9,前面的外球面轴承是非标定制的,偏心1mm,带动左边的拨叉往复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液压降温系统

这个结构很小,是个手持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21000转,高速电主轴也就这个转速,发热是肯定的。高速电主轴都需要冷却,水冷或者空气冷,看你这样子 ...

好的,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光滑点,少产热可以吗

现在的问题是左边外球面轴承不接触拨叉时发热不高,带动拨叉时就会明显升温

网友(点评):
拨叉跟外球面轴承之间有滑动摩擦吧,如果有摩擦发热是肯定的,改成调心球轴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光滑点,少产热可以吗

应该是轴承热,加了负载(拨叉)后发热尤其明显

网友(点评):
振动时,冲击接触产生大量热。轴承外球面和拨叉会很快磨损的

网友E:
结构会不会太紧凑了,我一直设想在这种轴上面设计加装一个简单的拨片,用拨片给轴承浇油,改善润滑条件,润滑油本身也是降温介质。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轴承热,加了负载(拨叉)后发热尤其明显

这个问题在保证硬度和表面粗糙度的情况下倒不是很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构会不会太紧凑了,我一直设想在这种轴上面设计加装一个简单的拨片,用拨片给轴承浇油,改善润滑条件,润 ...

没有这个条件,目前这类都是脂润滑,你说的这个结构应该适用于气动马达之类的回转体

网友:
考虑过用汽车齿轮油吗?

网友:
如果这个产品有实体参考的,请仔细研究实体,
包括弹簧线径圈数,各个杠杆作用点的长度,
以及实体样品的加工精度,电机和轴的连接方式等等。
按照我的判断,我现有的水平,这样的装置,
2.1万转很难实现。

网友F:
摆锯?电机发热也很严重吧

网友:
主轴加叶片,轴承座上开通风孔,风冷。

网友:
这个不单是换轴承的问题,在这么高的转速下什么轴承都会产生热(有摩擦就会产生热量),外壳是封闭的,热量会逐渐积累。考虑在外壳打孔,进气口通入氮气,出气口装一个减压阀,把热量带出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左边外球面轴承不接触拨叉时发热不高,带动拨叉时就会明显升温

有滑动摩擦,但是发热部位应该还是对轴起支撑作用的两个深沟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孔 ,利用压缩空气流通,楼主这个是气动工具吗?如果是 就利用尾气冷却

电动的,我也在考虑加大后面密封空间,利用电机尾部风扇尽可能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摆锯?电机发热也很严重吧

高手啊,电机现在低于轴承部位温度

网友:
转速太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手啊,电机现在低于轴承部位温度

贴热敏测的吗,还是感觉出来的。用NMB高速轴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热敏测的吗,还是感觉出来的。用NMB高速轴承呢

对两个部位分别用探针检测的实际温度,目前有一种情况可能是轴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