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能做出R=0.5的 圆弧角吗?

楼主(2017-06-09):
请教机加人员,普通铣床或者数控铣能否做出下图所示的圆弧角吗?
难道需要线切割?

楼主:
好久没上贴了,有没有来回帖?

网友A:
R0.5在数控铣上可以做,如果板厚较厚的话,2-R2会有点费劲。
这类板件,如果只有几件的话,优先考虑线切割。

网友B:
小尺寸的零件,数控精密雕刻机可以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尺寸的零件,数控精密雕刻机可以加工出来的

供应商没有雕刻机,只有普铣、数铣和加工中心、线切割,部长非得让我核价,我现在需要知道普铣能不能满足R=0.5的弧角,如果满足不了选择哪种最合适,普铣毕竟和加工中心做出来价格差距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0.5在数控铣上可以做,如果板厚较厚的话,2-R2会有点费劲。
这类板件,如果只有几件的话,优先考虑线切割 ...

谢谢,您回答的已经非常详细了,整个弧角尺寸如下:110*20,应该是比较厚的,此件线切割的话,是不是只需要做出来包含圆弧角的L型角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上铣床?

网友C:
110厚R2,数铣好象铣不来,要线切割,未注圆角R=0.5,这个要求不高的话,如果无配合之类的要求,一般角磨机带一下算了,基本不上铣床加工的

网友:
我觉得就图纸上的信息来说,这玩意没啥特殊要求,熟练工做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厚R2,数铣好象铣不来,要线切割,未注圆角R=0.5,这个要求不高的话,如果无配合之类的要求,一般角磨机 ...

嗯,我指的是标注粗糙度为3.2的两个面铣出来。

网友D:
这个。。。。材料聚氨酯的  ,能线切割吗?

如果R0.5没特性要求,直接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材料聚氨酯的  ,能线切割吗?

如果R0.5没特性要求,直接铣床

哈哈,谢谢提醒,好想哭,零件大都是Q235的,我这个也以为是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答的已经非常详细了,整个弧角尺寸如下:110*20,应该是比较厚的,此件线切割的话,是不是只 ...

材料是聚氨酯?

网友:
就图纸来说,完全可以铣出来,很简单的。

网友:
内部r2的可以用圆鼻铣刀,或者用小的球头铣刀

外圆角应该没有这么小的圆角铣刀,国标里最小圆角铣刀的是r=1

如果真的需要可以磨一把,不过一般这种要求都不高,用倒角代替应该也可以

网友:
看看楼上评论我也是醉了!
未注圆角R0.5就一定要机器加工吗?就像很多图纸标的未注倒角C1
就是为了美观,拿着不伤手的设计,死板的按机加工来做那都是傻逼行为!

网友:
未注倒角r=0.5的意思就是不要有毛刺伤到手,用普铣的话,0.5的圆角是倒不出来的,可以使用布轮打磨出来的,这样可以节省上加工中心的成本

网友:
这个直接砂纸打下不就得了,还费劲搞这不主要尺寸,成本加大多少

网友:
R2的倒角是刀片尖角的圆弧尺寸吧,如果有这种圆角尺寸的刀片,圆弧直接不用管,面刀就行了,还加工什么圆角

网友(2017-09-18):
这里只是要求不清根,铣刀都有倒角。无所谓。

网友:
0.5就是去毛刺,别瞎扯淡上什么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