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节数计算强行推倒过程

楼主(2017-06-09):
早上发了一个链条节数计算的公式没人回复。。。下面是我早上依据之前的思路强行拼凑出来的推导过程,大侠们帮我看看。当x等于30度时我做过一次验证,依图片计算与公式计算结果误差非常小

网友A:
问下生产出来的链条都需要检测中心距嘛,或者只是抽查检测。链条测长设备是否包含了中心距检测功能嘛

楼主:
链条节距19.05 小齿轮17 大齿轮83,中心距399.77 。图形计算97.35齿,公式计算97.23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生产出来的链条都需要检测中心距嘛,或者只是抽查检测。链条测长设备是否包含了中心距检测功能嘛

链条的检测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生产出来的链条都需要检测中心距嘛,或者只是抽查检测。链条测长设备是否包含了中心距检测功能嘛

这个是百度出来的,依我的理解应该是抽样检查,测长设备应该包含测量中心距,个人理解,等大神解答

网友B:
菜鸟路过学习,有个小疑问,那个计算公式怎么那么像同步轮皮带长度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路过学习,有个小疑问,那个计算公式怎么那么像同步轮皮带长度计算公式。。。。。

差不多的,只是链与链轮接触部分是多边形,同步带与皮带是圆弧,就这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不多的,只是链与链轮接触部分是多边形,同步带与皮带是圆弧,就这区别

谢谢大侠指点,那一般链是按节数算的,是不是就是跟齿一个道理,先算出理论长度,再对照规格表换算成具体需要多少节的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侠指点,那一般链是按节数算的,是不是就是跟齿一个道理,先算出理论长度,再对照规格表换算成具体 ...

先算出理论长度,然后尽量折算为偶数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侠指点,那一般链是按节数算的,是不是就是跟齿一个道理,先算出理论长度,再对照规格表换算成具体 ...

有一点要注意,不能用圆弧长度来计算链的长度,链与齿轮接触部分形状为多边形

网友B:
正好手头的方案都做好了,今天有空,前辈,小白我找了下MISUMI的选型书,上面的技术参数指导如图,我仔细看了下,是不是这么个算法,先定一个自己大概需要的传动距离设为CP,然后用已经选好型的大链轮,小链轮,来计算节数,得出数值后,很大情况下这个数值是会有小数点的,也就是说不精确。所以需要反向推倒出实际的传动具体CP,如图公式再来计算出精确到小数点的实际数值CP,这样的话再去做零件,就可以做出合适的零件了?

网友(点评):
这手册哪里弄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手头的方案都做好了,今天有空,前辈,小白我找了下MISUMI的选型书,上面的技术参数指导如图,我仔细看 ...

我不是前辈,我也是菜鸟,一般把节数圆整后在反算中心距,反算出来的中心距就是理论中心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前辈,我也是菜鸟,一般把节数圆整后在反算中心距,反算出来的中心距就是理论中心距

就是这意思,大侠介不介意加个QQ啥的,有空可以讨论一下这些东西,我用同步轮用的多,链条机构还没做过,今天正好学习学习。链条大概弄明白怎么计算了,等会打算看看电机选型,负载计算,不知道大侠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一下?(PS:我现在主要工作就是画画大概方案,或者抄人家的机器,或者根据现有的图纸进行一些结构优化,所以很多具体的计算都不怎么懂,很多选型都是大概估算。。。很难受,我觉得没有实际计算得出来的东西,总是有点心虚)

网友C:
楼主函数学得不错,给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函数学得不错,给赞了

我这是强行推导的,不知道正确不正确,能否给点意见?

网友D:
后面那个参数是当两齿数不相等时候的一种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那个参数是当两齿数不相等时候的一种修正。

修正是怎么来的?就是最后一个公式有没有理论的推导?

网友E:
好牛逼的哦
我也很少用公式,我画图的用麦迪插件
然后圆整个整数,加个涨紧量就玩去啦。。
审图的大叔也有一套,他在CAD里把两个链轮的分度圆画出来,然后找到切线,删除剩下的多余线。在CAD里计算长度
除以节距。然后告诉我一般算到.5或者.6左右就是对的。。。。不过我忘了是结果是奇数还是偶数加.5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牛逼的哦
我也很少用公式,我画图的用麦迪插件
然后圆整个整数,加个涨紧量就玩去啦。。

用圆弧来计算还是有点误差的,圆弧部分以齿数计算我觉得还是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