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矩形孔和长圆孔哪个加工性更好?

楼主(2017-06-09):
请问各位大神,钣金加工矩形孔和长圆孔哪个加工性更好?不考虑模具的情况下

网友A:
都是激光割的,没区别吧?不过矩形有些情况需要做止裂

网友:
长圆孔是啥? 腰孔吗?

网友(点评):
腰孔,长圆孔,长条孔,都指是同一个种类型的孔。

网友B:
没什么特殊要求,我自己做的时候一般都是腰孔

网友:
没什么区别的,只是我个人喜欢长腰孔,因为这样比较圆润,不至于太扎手。

网友C:
怎么加工?用激光、等离子、冲头冲压,看你的设备,和批量。大批量首选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加工?用激光、等离子、冲头冲压,看你的设备,和批量。大批量首选冲孔

少量的,做的非标

楼主:
引用 楼主:
少量的,做的非标

感觉加工性好了,加工费不就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激光割的,没区别吧?不过矩形有些情况需要做止裂

小批量也用激光割吗?我们单位的钣金都包给一个作坊的,整个就一个老头,我虽然没去过,但是估计不会有激光,所以才想问问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特殊要求,我自己做的时候一般都是腰孔

上次我看了那个老头给加工的腰孔,大概半径40,长100的孔,感觉是先打两个端圆,在中间切除的方方法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我看了那个老头给加工的腰孔,大概半径40,长100的孔,感觉是先打两个端圆,在中间切除的方方法做的
 ...

手工这样是快捷的方式 ,长腰孔

网友:
就加工性能上来说,长圆孔好于方孔,用冲床,长圆磨具比方孔模具寿命高。用激光,长圆比方孔原画,没有急加速急减速,减少磨损。但如果手工来加工,那个有模具那个加工性能好。。。

网友:
肯定圆形加工性好

网友:
肯定是长圆孔撒

网友:
都一致赞同长圆孔好。在我们的使用件中,也是长圆孔比较多,矩形孔很少见。

网友:
不考虑模具,是采用激光切割吗?长圆孔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