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工件上的三爪夹印有什么办法消除吗?

楼主(2017-06-09):
RT,厂里开始弄这个,很是纠结啊。
想过以下几个办法:
1:三爪加个橡胶垫片,可担心三爪装夹后的精准度
2:工件外圆磨。这个基本不适合我公司,一个零件加工量基本就是1件

前辈们有啥好的办法的吗?

网友A:
我们是加铜皮,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网友:
四爪加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加铜皮,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铜皮包裹是把这个位置整个包裹吗?一次性还是永久的啊

网友B:
加铜皮是夹紧的时候顺便放进去夹紧再打表的,属于临时性操作,给每个卡爪配点铜皮就行了,记得别用黄铜片就行了,不用想的太复杂

网友:
可以包铜皮,也可以修软爪,软爪弧面直径比工件稍大几丝,这样基本也不会有夹痕。

网友:
整个包起来和只在加紧的位置加铜皮都是一样的,5楼说的那个,加好之后打表校,反正你是单件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自制简单弹性套

网友:
可以把三爪用刀车出弧度,我们经常这么干,批量下来精度能控制

网友:
加一层砂皮了

网友:
接触面做成工件形状,点接触转换成面接触了

网友:
买个铝爪或者是铜爪,自己想怎么车都行,不会有爪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铜皮是夹紧的时候顺便放进去夹紧再打表的,属于临时性操作,给每个卡爪配点铜皮就行了,记得别用黄铜片就 ...

怎么分辨是其它铜片还是黄铜片?为什么不能用黄铜片?

网友(点评):
紫铜和黄铜怎么区分? 黄铜片硬度高一些,夹太紧还是有痕迹的

网友:
还是把爪子内侧面根据产品车一下,接触面积一大了自然就没有夹痕了

网友:
做一副软爪,别作死的夹得话基本没什么痕迹

网友:
  做个软抓  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软爪啊,很方便。精度也高。

网友:
那就不用三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