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快速锁止的结构

楼主(2017-06-09):
       求一种快速锁止的结构:滑动块滑动时如果突然快速加速(例如绳索断裂)可能导致巨大冲击,损坏机构,因此需要及时锁止。要求反应要快,行程短,锁止可靠。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是要做阻拦索吗?

网友:
听描述像是电梯用的抱刹

楼主:
也许阻拦索里面用了这种结构呢!其实是一个测试绳索抗拉力的装置,如果绳索在恒定拉力测试下突然断裂,必须快速锁止牵引部分

网友:
直接采用气缸压紧

网友A:
滑头上安装齿轮,滑轨上安装齿条,紧急时候,齿轮嵌入齿条完成卡紧

网友:
这个可以加一个电动刹车片,楼上说的电梯上的就是这样的,可以参考一下。电机的保障原理:断电抱死,通电打开。可以有效避免电梯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极速下落的情况!

网友B:
可以考虑利用空气或液体阻力来制动。
制动腔内的空气或液体可以根据节流孔的大小来设定阻力。
低速时流过节流孔的阻力很小,绳索断裂,滑块会急剧加速,速度越大,阻尼也会越大。

网友(点评):
形象一点的比方就是注射器。

网友:
借鉴电梯防坠机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我希望月简单越好,最好是一个小小的简单结构就可以搞定的。在较缓慢的滑动是不会触发锁止,只有在突然加速时锁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利用空气或液体阻力来制动。
制动腔内的空气或液体可以根据节流孔的大小来设定阻力。
低速时流过 ...

这是个好办法,可能有一些复杂。

网友:
汽车安全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头上安装齿轮,滑轨上安装齿条,紧急时候,齿轮嵌入齿条完成卡紧

紧急时候,齿轮怎么才能嵌入齿条完成卡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急时候,齿轮怎么才能嵌入齿条完成卡紧?

齿轮是不带转轴的,不会转动的,,比如说汽缸带动齿轮,直接插入到齿条上,初始时候可能打齿,但是能够小于一个齿内停止

网友:
绳索断裂时,牵引端固定绳索处会有一个较大的回弹力,可以利用这个回弹力推动某一杠杆机构,将楔块之类的东西卡住齿轮。这样的缺点是冲击会较大,有可能损坏齿轮。

网友:
医疗CT机、列车用电磁制动

网友:
参考安全带的设计理念怎么样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安全带的结构简单、反应快速、不需要用电。

网友C:
安全带上的结构可不可以啊,速度快时会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带上的结构可不可以啊,速度快时会锁住。

安全带上的结构应该也可以!不过行程会有点大,有没有安全带的结构方案啊?

网友:
附件为安全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