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电机有没有好的固定方法

楼主(2017-06-09):
求助,如图电机固定有没有更好的固定方法?不要用同步带。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的,伺服电机运转时会产生抖动,导致电机长久使用后损坏,为什么不用电机固定座

网友B:
建议车一个固定件在电机和支架之间,你图上这种固定方法很不稳呀,而且无法保证电机轴和下面的丝杠的直线度。

网友:
做个法兰座

网友:
至少也得角铁焊接一个架子架在上面吧,图片里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做一个马达连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的,伺服电机运转时会产生抖动,导致电机长久使用后损坏,为什么不用电机固定座

电机固定座怎么装?有个丝杆连接件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车一个固定件在电机和支架之间,你图上这种固定方法很不稳呀,而且无法保证电机轴和下面的丝杠的直线度 ...

要很大块喔?

楼主:
更改成这样了,。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

网友C:
有标准的电机连接座,或是钢管车制,镂空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标准的电机连接座,或是钢管车制,镂空一面。

连接座我知道有,我说的是怎么固定电机

网友D:
做成圆形工艺性好些

网友B:
嗯,这样保险一点呀,而且你这样可以保证丝杠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成圆形工艺性好些

有没有简图?

网友(点评):
就按你9楼那个改成圆筒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样保险一点呀,而且你这样可以保证丝杠的精度!

嗯,谢谢。。。

网友E:
应该使用电机支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使用电机支座的

就是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