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磁铁计算

楼主(2017-06-09):
现需制作220w电磁铁 想知道硅钢片的尺寸及铜线的直径及圈数 小弟对这玩意真是外行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理论上根据,磁场强度的计算公式:H = N × I / Le 式中:H为磁场强度,单位为A/m;N为励磁线圈的匝数;I为励磁电流(测量值),单位位A;Le为测试样品的有效磁路长度,单位为m。 磁感应强度计算公式:B = Φ / (N × A) 式中:B为磁感应强度,单位为Wb/m^2;Φ为感应磁通(测量值),单位为Wb;N为感应线圈的匝数;A为测试样品的有效截面积,单位为m^2。
实际应用方面,只能查对电机设计手册、电磁铁设计手册之类。

网友B:
220W 就这么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根据,磁场强度的计算公式:H = N × I / Le 式中:H为磁场强度,单位为A/m;N为励磁线圈的匝数;I为 ...

谢谢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W 就这么一个参数?

是啊 那还需要啥 振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那还需要啥 振幅。。。。

输入 电压   直流 or 交流    动作响应时间  吸力  初始气隙等。 看你这么好学,这资料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 电压   直流 or 交流    动作响应时间  吸力  初始气隙等。 看你这么好学,这资料给你了。

谢谢了世上还是好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