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排列送料机构

楼主(2017-06-09):
现有大量的M36X200左右的内六角螺栓,有没有机构可以将散装的螺栓排列整齐后送出,可以螺栓头朝上竖直送出,也可以水平送出,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结构参考下,以前考虑过使用振动盘,但是感觉噪音会很大,不合适。

网友A:
在爬坡机的下半段放个料箱,在爬升端将方向不对的料剔除(前提:爬坡机每个挡板只能有一个钉)

网友B:
垂直顶升到位后水平输出成直线,然后通过一个百分百的不对调头机关就可以了

网友:
M36*200?我想到了筛子,如果筛子孔是条形孔的话,左拨一下右拨一下,再摇一摇,应该能够插进去,哈哈瞎想勿喷

网友(点评):
这不也是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爬坡机的下半段放个料箱,在爬升端将方向不对的料剔除(前提:爬坡机每个挡板只能有一个钉)

有没有类似的图片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顶升到位后水平输出成直线,然后通过一个百分百的不对调头机关就可以了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怎么说好,这样,垂直顶升你应该清楚,上到高处翻滚进入水平输送带,这输送带其实就是一个槽位二根平带,螺柱用头部挂在槽子内(这就完成了头部朝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

再不清楚,我只能回头整理一个动画,到时链接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不清楚,我只能回头整理一个动画,到时链接你吧

谢谢!

网友B:
机械3D解码一种螺栓排料装置原理
http://www.cmiw.cn/thread-4874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3D解码一种螺栓排料装置原理
http://www.cmiw.cn/thread-487412-1-1.html

请问上料要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