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依靠单气缸+连杆机构实现垂直升降

楼主(2017-06-09):
求大神帮忙!依靠气缸伸缩配合连杆机构实现工作台的垂直升降!因为长、宽、高限制,无法使用气缸直接顶升的方式和剪刀式升降机构,气缸也只能倾斜安装。设想过靠气缸与连杆机构配合,但会出现水平方向的位移,要求只能垂直升降。求各位大神相助!多谢!

网友:
用滑轮可以吗

网友A:
行程与负载怎么样,可以考虑移动凸轮的方式

网友B:
数值方向加个导轨限制下,气缸有向上的分力就行了

楼主:
动滑轮的话就不考虑了,因为会出现晃动;定滑轮的话,以前还没考虑过,可以详细说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与负载怎么样,可以考虑移动凸轮的方式

负载在50-80KG/件,行程在25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值方向加个导轨限制下,气缸有向上的分力就行了

顶部是一个工作台,需要支撑保持水平,加导柱的话会影响台面操作吧?

网友C:
负载在50-80KG/件,行程在25mm左右?
  行程真的只有25M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在50-80KG/件,行程在25mm左右?
  行程真的只有25MM吗?

你这个行程很短,可以直接用偏心轮啊!需要加四个导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负载在50-80KG/件,行程在25mm左右?
  行程真的只有25MM吗?

你这个行程很短,可以直接用偏心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行程很短,可以直接用偏心轮啊

网友:
50-80KG,你考虑油缸吧

网友(2017-08-10):
只是简单的连杆装置,怕也是不能轻松拉起这么重的东西。

网友(2017-11-01):
50-80KG,真的要用气缸吗?要用也是气液增压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