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偏心零件偏心的加工工装设计

楼主(2017-06-09):
我们有一个零件,在加工偏心的时候工装设计遇到了一些问题,求好一点的方案!谢谢!

网友A:
做个偏心的夹具上车床车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偏心的夹具上车床车不就完了

我要的就是工装怎样设计比较好

网友A:
单件你就四爪上上个三爪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件你就四爪上上个三爪得了

量产

网友:
有国外的专业偏心卡盘,大约得十几万,不知楼主的量产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成本

网友:
我觉得钻夹头的装夹方式蛮好的

网友:
不用是车还是磨,采用偏心弹性夹头结构吧

网友:
楼主应该先讲清楚目前的工艺是怎么排的,偏心距公差多少?

网友B:
参考如下偏心夹具设计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如下偏心夹具设计结构

这是什么卡具,真心没看懂

网友:
楼主3档尺寸是封闭链了,不合理吧?

网友C:
如楼主此零件。在设计夹具前,必须知道工艺。编制工艺就得知道你的毛坯材质,热处理要求。毛坯状态(棒料或者是模锻件),你设计夹具的设备型号。是车床还是外圆磨床。不了解这些。难以设计出合理的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主此零件。在设计夹具前,必须知道工艺。编制工艺就得知道你的毛坯材质,热处理要求。毛坯状态(棒料或 ...

海哥,把车床和磨床都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如下偏心夹具设计结构

不好意思,这个太复杂,目前我们是用夹紧体来做的,定位不准确,容易产生废品

网友:
上不了图,大概就是用一个圆料在铣床打好点,车床上四爪校正车一头,然后打个顶丝孔,粗车用普通螺丝顶死,精车换个带聚氨酯的软头螺丝,我的思路大概是这样,感觉应该可行,不知道其他朋友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工艺分两步
1、镗软爪加工一端
2、用动力刀塔铣软爪偏心距加工另一端(注意夹持后动平衡)
等于是加工两端都用软爪加工

网友:
车个台阶轴。然后上加工中心找正。把偏心的17镗出来。带公差的,然后加顶丝.再从新上车床,打表找正,精度决定于,这几个的积累误差,因为,你这个17带公差.不难搞。2丝没问题

网友(点评):
顶丝顶出伤的细节,也有办法解决的

楼主:
我这个轴现在在车铣复合上精车,数控磨精磨,我只想知道工装是个什么样子的,如何设计!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个轴由外协厂家给粗车了一遍,两个偏心的形状出来了

网友D:
一个夹头就能搞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夹头就能搞定的事

怎么弄?说清楚

网友(点评):
仪表夹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轴现在在车铣复合上精车,数控磨精磨,我只想知道工装是个什么样子的,如何设计!

你是想设计工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想设计工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我QQ 531641572

网友F:
不需要特别的工装哦,你这种轴肯定也不会是大批量的吧,,我们以前做过,很简单,在三爪垫个垫块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特别的工装哦,你这种轴肯定也不会是大批量的吧,,我们以前做过,很简单,在三爪垫个垫块就OK了。

我们正在批量做,求工装设计

网友G:
批量做,工装设计是必须的,菜鸟花钱请人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批量做,工装设计是必须的,菜鸟花钱请人就行了呀!

楼主:
没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2017-07-27):
这个偏心是180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