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方法分料

楼主(2017-06-09):
一筐散乱的治具,做台设备,让出来的料方向和正反面都一致,怎么做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等会,正在上传

楼主:
谁有好的方法分这种料

现在做一台设备,用来分这种治具,确保出来的料的方向和正反面都一致,方便谁有好的建议,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有图了,刚刚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B:
您就没有好点的样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就没有好点的样品吗?

这个是喷过油的样品,没喷过的,反面没那么亮,区别不大

网友C:
是指注塑机出来还是哪些道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注塑机出来还是哪些道工艺?

就是一筐筐的那种料,把它分出来就行

网友(点评):
那就用振动滑板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一筐筐的那种料,把它分出来就行

振动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一筐筐的那种料,把它分出来就行

振动滑板式是什么?

网友D:
寄点样品给振动盘厂家,看他们能不能做,他们经验丰富。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才能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点样品给振动盘厂家,看他们能不能做,他们经验丰富。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才能做得好。

考虑过振动盘,但通用性不强,因为料有很多种,大小不一样

网友E:
你只扫要说出你目前现有的想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只扫要说出你目前现有的想法吧

想用直振来选,但是正反面和前后方向不知道怎么控制

网友F:
注塑成形后,直接用机器手取产品。再放置在产品带中。不是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塑成形后,直接用机器手取产品。再放置在产品带中。不是就OK啦!

如果是直接是注塑出来的就好了,可惜这是喷油工序,跟注塑没关系

网友B:
平面传送带上,左挡一下右挡一下好几次后,东西就一个挨着一个,而且都是顺着输送方向了。

然后,先检测正反面,光面朝上的反过来。

然后按照每种产品的特殊位置特殊高度的突出部为监测点再分前后。

就是分料线较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传送带上,左挡一下右挡一下好几次后,东西就一个挨着一个,而且都是顺着输送方向了。

然后,先检测 ...

可以用平面传送带,但那个挡板,只能让它都是竖着走吧,还不能确定正反面和前后方向,然后那个正反面怎么检测,前后方向也不好检测

网友:
应该给个产品尺寸会好有针对性的采用合适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平面传送带,但那个挡板,只能让它都是竖着走吧,还不能确定正反面和前后方向,然后那个正反面怎么 ...

现在是拿着手机玩呢,没法画示意图。食品类设备展览会见过很多次这种机构。

皮带线只管一个挨一个纵向排料,不管上下。
原理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识别上下面,在皮带末端,用可伸缩的杆子往下捅。杆子缩进去了,是平面朝上了。

平面朝上的翻个面,就全都是疙疙瘩瘩的朝上了。
放一个侧向检测的光电开关,高度和横向都能调的,
然后在各种产品的疙瘩中找出最容易检测和最不容易受干扰的点去检测。

这样,前后也可以搞定了。

巴掌大的产品,线长不到一米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拿着手机玩呢,没法画示意图。食品类设备展览会见过很多次这种机构。

皮带线只管一个挨一个纵向 ...

平面朝上的怎么翻面?有点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过振动盘,但通用性不强,因为料有很多种,大小不一样

越是通用越是不稳定,因为在设计的时候要找出他们的共通处来设计通用治具,但是往往放弃了最好的最优的最合理的方案,导致设备运行不稳定,老是报警,回头客户还会说你设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是通用越是不稳定,因为在设计的时候要找出他们的共通处来设计通用治具,但是往往放弃了最好的最优的最 ...

就分料的时候通用,取料什么的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