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轴套内平刀不耐用问题

楼主(2017-06-09):
目前在做的产品钢材是16CrMo 薄壁轴套,数控车床直接切削到磨床尺度,等于说直接用车床代替磨床加工出来,粗糙度和精度都能达到,主要是全程用机械刀头,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机械刀头切削内平的时候不耐用,才做几十个就爆刀尖了,用的是R0.4的,因为内平处还有4个正方形用来流油的,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可以提供一下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能不能用车床用金刚磨头精磨内平+粗磨内圆

网友A:
加工材料硬度多少?粗糙度要求?
刀片什么材质的,“内平处有4个正方形”是断续切削吧
有没有试过CBN刀片,冲击敏感性小一点。

网友B:
你们不会变形吗?用的什么工装?谢谢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上传几个图片,这样对于问题更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不会变形吗?用的什么工装?谢谢

你说的变形是沾火之前还是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材料硬度多少?粗糙度要求?
刀片什么材质的,“内平处有4个正方形”是断续切削吧
有没有试过CBN刀片 ...

硬度我还没接触到这块,因为我们是从液压机床压出来就直接做了,粗糙度这块0.8也能达到,刀片是陶瓷刀片,就是不耐用,没有断续切削的就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不会变形吗?用的什么工装?谢谢

做铁皮料,工序越少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度我还没接触到这块,因为我们是从液压机床压出来就直接做了,粗糙度这块0.8也能达到,刀片是陶瓷刀片 ...

试试CBN刀片吧,陶瓷的粗糙度可以达到,但是不抗冲击,断续切削的环境不合适。
薄壁件要求粗糙度高,还有个难点就是,粗糙度和振刀纹的矛盾,要从刀具和工装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CBN刀片吧,陶瓷的粗糙度可以达到,但是不抗冲击,断续切削的环境不合适。
薄壁件要求粗糙度高,还 ...

用CBN确实是可以减少刀头损失,但是除了震刀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让刀的风险,因为我那车床是用内冷的,再加上底面厚度要控制在4丝以内,难度不是一般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