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设计求分析指导。

楼主(2017-06-09):
         最近设计一个同步带结构,伺服电机、减速机、线性导轨、同步带、移动平台。同步带带动一个移动平台,移动平台下带一个气缸推动一个摆杆。1kw电机,3000转/min,减速机减速比10,同步带主动轮r=42mm,移动平台总重35kg。设计速度为1.2m/s,加速度为14m/s2。同步带为8M,50mm宽,带轮中心距1200mm。摆杆转动惯量约为84849.9kg*mm2,气缸行程80mm,速度300mm/s,气缸带气缓冲,气缸推动摆杆旋转90度,摆杆悬臂端臂长400mm,摆杆最大半径处线速度约2.5m/s。摆杆与移动平台同时动作,且加速减速较频繁。

       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同步带结构速度为1.2m/s,加速度为14m/s2,此速度和加速度是否过高?因为以前我们公司设计过的同步带速度没有这个高,但产生同步带振动过大等问题;
     2、摆杆在移动平台下一起动作,是否整个机构有较大振动。     3、如果加大带宽,是否可以减少同步带振动。
     4、哪位有空的话,可以帮忙校核一下相关匹配是否合适。

网友A:
您好  楼主  我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厂家  希望可以帮到你  加QQ30396709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楼主  我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厂家  希望可以帮到你  加QQ3039670933

O(∩_∩)O哈哈哈~

楼主:
没有人啊。。。。。。。

网友B:
速度一般。用加速度校核一下皮带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一般。用加速度校核一下皮带受力。

按电机最大瞬时扭矩计算,主动轮最大瞬时圆周力1926N;
按电机额定扭矩计算,主动轮最大瞬时圆周力640N;
皮带允许拉伸载荷8580N;
带齿剪切力4934N;

网友C:
没看懂,能否上图详细说说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电机最大瞬时扭矩计算,主动轮最大瞬时圆周力1926N;
按电机额定扭矩计算,主动轮最大瞬时圆周力640N; ...

看起来没超嘛。不过有些场合同步带受力太大运行中会产生跳齿。加宽一点没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能否上图详细说说要求

示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没超嘛。不过有些场合同步带受力太大运行中会产生跳齿。加宽一点没有坏处。

忘记说了,平均1秒启动一次。

网友:
摆杆动作不会对平台产生很大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