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伺服参数,跪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7-06-09):
1 速度环增益
2 位置环增益
3速度环增益时间参数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的数值的高低 分别对加工 速度 精度 光洁度 方面有哪些影响

网友:
这几个参数一般不会去设置吧。

网友:
这几个参数影响的是机床动态性能,所驱动的负载大小、机械结构都会影响这些参数,这个是需要现场测试调整的。西门子有自动匹配电机的功能,然后稍作修改即可,安川的不熟悉。

楼主:
这几个参数都是人工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