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型的孔应该如何标注比较简洁和准确?

楼主(2017-06-09):
1. 如图,主视图上29个直径为9的孔,很好标注;俯视图上面3个11的孔和12个直径为9的孔,solidworks里面箭头指向一个11的孔标3-Φ11, 箭头指向9的孔,标注12-  Φ9; 这样别人分不清哪几个是直径为11的孔,哪几个是直径为9的孔?2. 直径为9的孔里面我看模型图的草图里有直接拉伸切除的,还有一种是直径孔。它们的建模特征就不一样,请问这两种特征成型的孔有何区别? 工程图里如何体现?
直径孔

不同大小的孔

不同大小的孔

拉伸切除的孔

拉伸切除的孔

网友A:
那就不同的孔用不同的孔符号区分。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同的孔用不同的孔符号区分。明白我的意思?

对,这个叫涂色

网友:
涂色也是一种办法,有时候孔太小也不容易看清楚,其实通过尺寸的关系可以知道哪几个孔是相同的,相同孔的尺寸联系会非常紧密,有经验的看图员可以识别。

网友:
涂色或者二维图纸上标注不同的填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