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角 倒角 能合并标注吗

楼主(2017-06-09):
1. 如图,两处的2-R10能否合并成4-R10;
2.如果中间槽口处的R5是R10的话,它能否和另外4个边角处的圆角合并成8-R10;
3. 圆角,倒角如果尺寸相同,能否直接 总数量-R...? 还是以特征分组标比较好? 总数量-R。。,标的简单,但看图的人可能不明白都是哪些孔

网友:
1,只要能不让看图的人产生歧义,误读就行。
2,你图中的槽明显有两处,可以合并或标明两处。

网友:
可以,有点识图能力都能看明白。

网友:
这个没有明确的强制标准,识图不产生歧义就可以。就你图中的标注,我可能外形的R归一组,槽的R归一组。原则上多标注没有坏处。否则加工错了,制造者会推卸责任到设计者。

网友:
记忆中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倒角的错误标注就是类似楼主的n-Rn,貌似前面不可以像标注孔一样前面加n,有兴趣可以查阅一下制图标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