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图纸 欢迎大家来找茬

楼主(2017-06-09):
1. 这样的链轮需要机加工吗? 直接买不到吗? 这样的产品是否标准件?
2. 如果需要加工,看下图纸哪里不准确?

网友:
1,若果能买上那最好了,就怕人家提供的,不是你需要的,因为结构是你自己定的。
2,自己出图做这有样板,你这图差的有点多。
http://www.cmiw.cn/thread-487065-1-1.html

网友:
因为有热处理要求,很难的现货。数量少,定制,或者自己加工,齿部用立铣刀+分度头二刀铣后,手工修复就是。

网友:
很普通的链轮。
一般大的链轮制造商,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尺寸的链轮,孔径会按最小孔做(其他键槽和螺孔什么的都不做),方便以后根据客户不同孔径需求再扩孔。
一般会有齿部感应热处理和不热处理两种状态,但是不会有预先调质状态的产品。
所以如果去掉调质,会容易采购。

网友:
键槽表面粗糙度符号方向反了, 基准A是不是也错了?应该标在轴上吧?你这是标的内表面吗?

网友:
看到你的技术要求,调质处理是不是写在淬火上面比较好一些?

网友:
俺就整一条:18的轴咋是5个的键嘞,6mm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