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型孔如何标注定位才能更准?

楼主(2017-06-09):
如题,关于4个腰型孔的定位我画了两张图,哪个更好一点? 实际加工的时候按哪个图加工? 最终的产品误差最小?哪个规范点?

网友:
一个都不好,腰型孔不是这样标的。

网友(点评):
可以,以前这样的图纸见得多了,这么标注一般都是粗拉活,普铣干的活。

网友:
采用位置度标注吧

网友:
第二个好于第一个!
原因很简单,尺寸对于你有电脑来说不标都没影响,对于给别人的图就得简洁,尺寸清晰,越少计算越好,用加工制造的尺寸链方式标注那就极好了!

网友:
都不对。没有正确的标注思想。

网友:
按大腰型孔那样子标注,腰型孔加工也是从一端开始。如果是键槽就标圆弧的两个顶点,因为键是总长尺寸一定

网友:
我都没心思看图,心思在你的头像上了

网友:
第二个标注好一些,标注包括三方面:
1,腰型孔自身的尺寸,比如孔宽,长度等;
2,腰型孔之间的尺寸,要求不高可以不需要公差;
3,整组腰型孔的位置尺寸,这个腰型孔装配件与哪个位置联系紧密,就标注和那个元素的尺寸关系,位置关系。
有时候标注会考虑加工和测量的因素,但主要以设计因素为主。

网友:
都不对。看以哪里为基准

网友:
你那图是一个组件图。没有什么基准的确不好标。最好是将部件拆开来标。以部件产品中心为基准标,就不一样啦!

网友:
腰型孔标注中间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