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旋转不了,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7-06-10):
液压驱动

补充内容 (2017-6-11 21:30):
失败的方案,求正解
http://www.cmiw.cn/thread-487339-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补充内容 (2017-6-11 21:32):
下面可能说不清楚,这链接详细说明
http://www.cmiw.cn/thread-487341-1-1.html

楼主:
工作原理
1.进水口进入液压,推动叶轮,达到旋转的目的
2.1/2的进水口是冲水使用
实现的功能需要达到即可以旋转又可以喷水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不能旋转,按照完后,因为安装了3个格莱圈,用手去旋转的还是很费劲的,大约需要350N。

网友A:
多大的动力取决于两侧的压差,这种结构能产生压差吗?将喷出的液流直接撞击叶片然后流出,背面不要留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动力取决于两侧的压差,这种结构能产生压差吗?将喷出的液流直接撞击叶片然后流出,背面不要留通道

背面不要留通道什么意思,没有明白

网友B:
推力轴承按图装的话,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轴承按图装的话,不起作用

是的,下面不能用卡簧,应该用锁紧螺母,对吗?
这个还好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旋转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下面不能用卡簧,应该用锁紧螺母,对吗?
这个还好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旋转起来

按你的装配图,上圈内孔是大的,这样装配这个推力轴承就变成了滑动摩擦
不知道你们实际是怎么装的
这个是你们设计的还是买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装配图,上圈内孔是大的,这样装配这个推力轴承就变成了滑动摩擦
不知道你们实际是怎么装的
这个 ...

设计的时候也只考虑了重力,

网友(点评):
安装的时候,直径大的内圈是在上边吗?

网友:
你这似乎本来就转不了吧。在一个,格莱圈是旋转密封吗?

网友:
你的原理没有问题吗?

网友:
原理有问题吧,只能转动一下,等转子转入两个空间的时候两边平衡了就不动了

网友:
关键是这叶轮能产生多少推力矩

网友:
看那页轮形成不了密封的空间

网友:
在叶轮两端装不锈钢轴承或者陶瓷轴承。
把叶轮和轴承整体装到腔体里面,
腔体两端用端盖密封,除了端盖端面和腔体
有密封外,其它地方没有密封。
叶轮外径和腔体内径,以及叶轮端面和端盖
端面的间隙要适当。
最好叶轮两端用角接触轴承,用端盖来调整叶轮
的轴向间隙。
这样叶轮除了轴承旋转的阻力,就没有其它的阻力,
才能够自由旋转。

网友:
还有用作叶轮叶片的槽,长度应该短了些,压力
是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单位面积越大,推力越大。

网友C:
为什么不在轴下面用液压马达,也可以达到旋转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在轴下面用液压马达,也可以达到旋转的目的。

空间不够,总高度不能超过125MM,能实现功能的前提下,结构越简单越好

网友:
老兄:
您的设计思路很好,可是液压基础知识欠缺的太多了!旋转不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这个设计累似于叶片马达,密封容积有了,但是在旋转过程中密封容积没有周期性的变化,无论你的进水口压力有多高都不会把压力能转化为旋转机械能,通常的办法是把叶片做成活动的,可以径向运动的,在叶片根部安装弹簧顶出装置,密封容积变化量要与你要求的喷射流量统一(不要忽略容积效率哦),同时还要把定子和转子做成偏心的,才能保证密封容积的变化,才能旋转起来。。。中间有好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