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液压配件问题

楼主(2017-06-10):
图中箭头所指的六角形的接头是什么?接头的一端是针型阀,另一端是弯头。因为阀门之间的距离很近,安装时不可能旋转阀门或弯头来旋紧。
图中箭头所示的接头两端是否是正反牙的结构?装配时:摆放好弯头和针型阀的位置,再用图中箭头所指的接头连接二者。旋紧时,针型阀和弯头不动只需要旋转直接头即可。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本人菜鸟,还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是的,这个一个是正丝。一个是反丝。

网友:
图中箭头所指的六角形的接头是过渡外接,也叫外丝变通接头。至于螺纹方向要按上下连接件内丝方向相对应。

网友(点评):
大侠,是否正反丝呢?

网友(点评):
自身不必刻意讲究正反,具体根据相配的元件定

网友A:
正反丝这种液压接头很少见,在调节件里面比较多。我觉得下面应该是一个转接接头,或者过渡接头。上面的接头是下面照片上的样子。这种接头可以只旋转螺母,满足你方向和空间限制的需求。

网友:
名字三楼说了,旋向一致。

网友:
4楼女神正解

网友:
不就是个最简单的接头吗,真看出有何玄机!箭头所指是一个1CG-22-08类型,最多来一个2GC。上面弯头是一个2C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丝这种液压接头很少见,在调节件里面比较多。我觉得下面应该是一个转接接头,或者过渡接头。上面的接头 ...

谢谢,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