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哑铃表面是什么处理的

楼主(2017-06-10):
麻烦各位大神看下,这个哑铃表面是什么处理的,电镀还是其它工艺?

网友A:
图片看难看出,通常理解镀彩锌

网友:
如果不是电镀,就可能是烤漆工艺。

网友:
百分之百电镀

网友B:
电镀,颜色与色泽可根据需要镀出来

网友:
是的,很像镀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难看出,通常理解镀彩锌

这不是镀彩锌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颜色与色泽可根据需要镀出来

是,但之前接触的镀彩锌不像这种光滑的外表

网友:
应该是电镀后彩色电泳的

网友(点评):
兄弟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2017-08-28):
赶脚着是电镀的

网友:
原来这就是镀彩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