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箱润滑问题

楼主(2017-06-10):
如图,此图为一个齿轮传动箱,轴的径向剖分,上边开口,为开式传动。各位大哥,像这种传动箱如何润滑呀?

网友A:
用高粘度的黑色润滑脂润滑,我现在设计多轴箱都这样

网友B:
如果楼主确实是开式的满足要求,那一般也就润滑脂了。
现在很少有开式的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粘度的黑色润滑脂润滑,我现在设计多轴箱都这样

那轴承的话也要用润滑脂了吧,那在轴承和齿轮之间还用加密封装置吗?

网友(点评):
不需要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确实是开式的满足要求,那一般也就润滑脂了。
现在很少有开式的设计了。

那轴承的话也要用润滑脂了吧,那在轴承和齿轮之间还用加密封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油吧。

怎么用呀?

网友:
1.装2/3的油。
2.加接油台。
3.箱全密封设计。

网友:
开式齿轮用脂润滑。

网友:
用齿轮油润滑

网友(2017-07-13):
用齿轮油啊,让工件泡在油里工作,包括轴承,只是记得开个透气孔,开大点,不然,内温一大,就冲坏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