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磨床砂轮用金刚石修整后,打表仍有几丝

楼主(2017-06-10):
精密磨床砂轮用金刚石修整后,打表仍有几丝,是否正常

网友A:
阐述的不清楚!是跳动吗?还是加工出来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阐述的不清楚!是跳动吗?还是加工出来的零件?

是修整后的打表跳动。
在砂轮上用记号笔涂一圈,8000转/分钟修整砂轮进刀0.002毫米后,记号笔记号可全修掉。
但砂轮打表有好几丝跳动,这正常吗?
请指教。

网友B:
你这个砂轮是CBN 的吗?
把砂轮拿掉,打表夹砂轮的轴,跳动有多少?可以在0.2丝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砂轮是CBN 的吗?
把砂轮拿掉,打表夹砂轮的轴,跳动有多少?可以在0.2丝内吗?

砂轮是金刚石的,夹砂轮的刀杆,夹紧后跳动会大点,0.2丝?0.002毫米。达不到。

网友B:
金刚石砂轮要修整是挺困难的。
刀杆要修到0.2丝内挺容易。

楼主:
引用 楼主:
砂轮是金刚石的,夹砂轮的刀杆,夹紧后跳动会大点,0.2丝?0.002毫米。达不到。

我问过磨床公司,他们说以砂轮进0.002毫米修整全修到就可以为准,打表是不准的。
但现在修磨出来的面有很非常轻微的竖痕,我在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刚石砂轮要修整是挺困难的。
刀杆要修到0.2丝内挺容易。

修刀杆,怎么修,请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修刀杆,怎么修,请指教。

0.2丝0.002毫米。1丝0.01毫米。千分表一格以内。几乎不动。怎么修刀杆?请指教

网友C:
修砂轮,这是个技术活,得半小时,和修外圆砂轮方法一样。磨内孔用树脂砂轮就挺好,没必要金刚石的,除非你做0.01以内公差的工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刀杆,怎么修,请指教。

不敢指教。
如果刀杆跳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不修也罢。有一种方法叫 自宫 ,可以修得很正。简言之:用另外一个砂轮轴,来修磨你这个安装到位的低速转动的刀杆。
你这台机床方便上几张照片吗?
工件上震纹的照片也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砂轮,这是个技术活,得半小时,和修外圆砂轮方法一样。磨内孔用树脂砂轮就挺好,没必要金刚石的,除非你 ...

我工件公差要求0.002毫米以内。

网友(点评):
那就买好点的cbn磨头,粒度300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敢指教。
如果刀杆跳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不修也罢。有一种方法叫 自宫 ,可以修得很正。简言之:用另 ...

工件上的竖纹非常轻微,若无若有,但我觉得影响了镜面效果,不能达到完全镜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件上的竖纹非常轻微,若无若有,但我觉得影响了镜面效果,不能达到完全镜面。

很轻微,放大后也不好看,但影响镜面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过磨床公司,他们说以砂轮进0.002毫米修整全修到就可以为准,打表是不准的。
但现在修磨出来的面有 ...

没错!修好了沙轮以后停下来打表是不准的!沙轮有没有修好有经验的师傅很清楚!内外圆磨想直接加工镜面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修好了沙轮以后停下来打表是不准的!沙轮有没有修好有经验的师傅很清楚!内外圆磨想直接加工镜面很 ...

那有很轻微竖痕,什么可能?8000转砂轮,330工件转。磨完后,不进刀的光磨行程还有1分钟。冷却液不够?
精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很轻微竖痕,什么可能?8000转砂轮,330工件转。磨完后,不进刀的光磨行程还有1分钟。冷却液不够?
 ...

应该是正常的磨削痕迹,沙轮可以再修细一点!

网友D:
你金刚石砂轮用金刚笔怎么修的好,你要用紫铜或者砂轮来修

网友:
1000转/分钟修整砂轮进刀0.002毫米后看看记号笔记号还可全修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金刚石砂轮用金刚笔怎么修的好,你要用紫铜或者砂轮来修

那个修整笔是铸铁。修金刚石用的。旁边还有个小金刚石头,是修刚玉砂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修好了沙轮以后停下来打表是不准的!沙轮有没有修好有经验的师傅很清楚!内外圆磨想直接加工镜面很 ...

砂轮修完后,绿色上有小部分灰褐色,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轮修完后,绿色上有小部分灰褐色,正常吗?

正常!不管用紫铜还是铸铁,多多少少会有沾沙情况!

网友B:
直观感觉你的砂轮主轴不正常了。目测你的主轴结构属于两端用角接触轴承的类型。
主轴跳动有动态和静态之分,两者数值不会差太多。
如果你将情况介绍得更详细些。譬如,主轴额定参数,砂轮参数,修整和磨削时的线速度,背刀量,走刀速度等等。有助于减少判断误差。
网络上沟通,照片不容易反映真实实物。尽量多的照片,尽量多的信息。

网友E:
打表打砂轮我也是服..打表打主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感觉你的砂轮主轴不正常了。目测你的主轴结构属于两端用角接触轴承的类型。
主轴跳动有动态和静态之分 ...

主轴刀杆打表有一丝多。修整速度和磨削速度都是8000转/分。进刀先粗磨再精磨再光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轴刀杆打表有一丝多。修整速度和磨削速度都是8000转/分。进刀先粗磨再精磨再光磨。

如何检测主轴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感觉你的砂轮主轴不正常了。目测你的主轴结构属于两端用角接触轴承的类型。
主轴跳动有动态和静态之分 ...

主轴在跳动?修磨出的面会有轻微竖痕,震纹?要换主轴?换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感觉你的砂轮主轴不正常了。目测你的主轴结构属于两端用角接触轴承的类型。
主轴跳动有动态和静态之分 ...

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表打砂轮我也是服..打表打主轴的

实际中如何操作?

网友:
砂轮就是不平的,打表是打不住的。要不然怎么能磨活件。要去了砂轮,打主轴。

网友B:
目测你这台床工作时间有几千小时了。主轴有没有调整过?
按你27楼的方式打表,用手径向晃动砂轮杆,表针的摆动有多少?

网友:
静等调查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你这台床工作时间有几千小时了。主轴有没有调整过?
按你27楼的方式打表,用手径向晃动砂轮杆,表针的 ...

用了5年,1万1千多小时,主轴没调整过。
径向晃动砂轮杆,表针有两丝跳动

网友:
积分不够看不到

网友:
打表方法不正确。
放大了检测误差。
其他信息不全面,
无法给予更多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5年,1万1千多小时,主轴没调整过。
径向晃动砂轮杆,表针有两丝跳动

楼主有丰富实战经验,又肯动脑筋。
有套书,磨工。好像是分这样四册,初级,中级,高级,技师级。建议看看,会有所收获的。
如果你是在主轴热态下(运转一段时间到工作温度)看到表针有2丝晃动,主轴应该调整了。8000转比起几万转,十几万转来说还是相对较低的。不应该有这么大晃动了。
主观臆断,供参考。如有误导,望勿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