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从SW工程图转换过来,某些线条可显示但是无法打印

楼主(2017-06-10):
请问,图纸从solidworks工程图转换DWG过来,某些线条(虚线)可显示但是打印时就不显示。

网友A:
Autocad?图层管理,把打叉的小打印机图标点下试试,有惊喜

网友(点评):
问题很可能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cad?图层管理,把打叉的小打印机图标点下试试,有惊喜

大神,没找到你说的那个,请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没找到你说的那个,请截图看看!

这是caxa的截图,电脑没装CAD,但CAD图层设置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axa的截图,电脑没装CAD,但CAD图层设置和这个差不多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