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配合的销子如何取出来

楼主(2017-06-11):
如题,销子直径四五公分,千斤顶,三爪抓都考虑过了,还是没法取出来。大家有啥其他好办法吗?在线等,急

网友A:
钻头直接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直接打掉

有直径四公分多的钻头?

网友:
难道无法用拔销器,拔销首选是拔销器,其他多半适得其反。电化学,变形多种因素,需要拔销器这个循环过程。

网友(点评):
这么粗估计拔销器有点悬,如果空间结构允许,就像楼上说的,直接钻头打掉,或者钻一个大一点的螺纹孔,借助其它工具拉出来

网友(点评):
按你的意思得用拉马了,

网友(点评):
那不一定,只要使销“长”出尾巴,就好办了,就有受力点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在销子上钻上孔,攻上丝,如果能拧上螺栓一切都好办了吧

网友:
是使用中的销子还是装配中的销子?是通孔还是盲孔?如果销子受扭切变形了,真的不好拿出来,小钻头打孔定位后大钻头直接钻掉,可以选小一些的钻头,注意别钻偏,另外估计要配做一个销子了

网友:
销子上弄个螺纹孔,然后做个支撑,用螺钉拉出来;

热加工下孔周边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试试

网友:
感应加热,上拔销器或拉马

网友:
是不是螺纹带孔销,如果不是,就加焊一个螺丝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