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为什么不能显示缩略图啊

楼主(2017-06-11):
如题win10的系统,所有的工程图文件或者零件都不能显示缩略图形,但是在XP的系统上能看到,这样浏览起来方便,不知原因为何?

网友:
solidworks是在win10之前安装的吗?
如果是这样,卸载solidworks,再重装solidworks可能就可以解决。

网友:
WIN10系统有不稳定的地方,千万别用;就像我不用UG10.0一样,很多不稳定的地方了

网友:
同样是win10家庭版64位不能显示缩略图,,,我另一个Win10专业版64位就可以显示出来~
不知道怎么解决~~~
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