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锯带

楼主(2017-06-11):
直径65的铜棒2根并排锯,用什么样的锯带好,现在的锯带没锯多少就不行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
我们单位使用的是进口的锯片,效果还可以,国内的质量是有点问题

楼主:
我看锯条上写的德国制造,应该也是进口的吧

网友:
锯铜铝之类需要切割片式锯片

网友(点评):
与镶合金的锯片铣刀同样式

网友A:
人家是带锯床,跟锯片没关系,你还是问下卖锯条的,他们会告诉你用多少大小的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带锯床,跟锯片没关系,你还是问下卖锯条的,他们会告诉你用多少大小的齿。

直径35和65是不是用不同的锯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35和65是不是用不同的锯条

一般像你这种比较细的工件,适合用细齿的,然后皮带把转速调大点。

网友B:
锯料最大直径不得超过规定,工件必须夹持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料最大直径不得超过规定,工件必须夹持牢固

规定是多少啊

网友:
用高速金属圆锯机,效率高又快切割面的光洁度又好。

网友:
带锯条市场混乱,掺假情况多,我们公司现在买的是本溪雄狮带锯条质量比较稳定$ V3 z- ~2 N0 }; @#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