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链轮传动基本装置 一揽子问题你懂的迷惑

楼主(2017-06-11):
如图,这个装配体由链轮底座 ,链轮,两个6202轴承,和一个卡圈组成,共计5个零件。
1.  两个链轮中间的空隙的宽度设计时如何把握?有什么要求吗?
2. 左边的轴承内圈被链轮底座的台阶和链轮的内台阶定位; 右边的轴承轴向的定位是靠链轮的内台阶和卡圈。
     实际传动时,轴承的内圈一点不动吗? 如果外圈在转动的时候,内圈也动的话,岂不是轴承的两个侧面要摩擦台阶?
3. 6202轴承的内圈和链轮底座轴配合,轴承内圈直径是15,我司的图纸链轮底座轴的尺寸为15,上下偏差为-0.04和-0.06.
     问一下,设计者如何确定这个-0.04和-0.06的?   这个应该算间隙配合了吧?  实际轴承转动时,轴承的内圈会相对轴转动吗?
4. 6202轴承的外圈直径是35,链轮的内孔尺寸为 35,上偏差0.025,下偏差为0. 上下偏差数据从何而来?
5. 这个是从动轮还是主动轮?  我的理解 链轮里面没有键槽,应该是从动轮。不知正确否?
6. 链轮底座轴与链轮通过两个轴承配合,最右侧是卡圈。从图上看到链轮底座轴上槽的尺寸是宽1.1,直径13.5.  卡圈装进去以后,是不是应该把
    轴承的内圈彻底固定死,防止其轴向窜动?
7. 整个装置的原理我理解为 :
      a:链轮底座法兰固定,链条带动链轮转动。
      b:  轴承外圈和链轮一起转动。 轴承的内圈不转动。
      c:  轴承的轴向定位是靠台阶和卡圈固定死的。
      d:  轴承的内圈和轴的配合  轴承的内圈和链轮孔的配合 相当重要。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轴承内圈和轴的间隙过大,会出现外圈在动,内圈也在动的情            况。 再比如轴承的外圈和链轮孔之间的间隙过大,链轮也会出现打滑的现象。   本例链轮底座的上下偏差是-0.04和-0.06 。链轮底座的上下偏差是                0.025和0.    不知道行吗?    有个疑问,如果他们和轴承之间是过盈配合的话,整个链轮应该能够传递更大的动力了。
8.链轮底座轴左侧的台阶直径是20. 这个尺寸的设计原则是不是必须保证既固定住轴承的内圈,但同时又不能干涉轴承的外圈?

网友A:
以上各个问题在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或机械设计教材中都有明确的说明,为什么不愿意自已动手去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各个问题在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或机械设计教材中都有明确的说明,为什么不愿意自已动手去查呢?

大侠能否给点指导,新人入门一头雾水。 上述问题,手册并不能完全解决吧。
而且上面的问题涉及到的知识点很零散,手册也不能完全解决。 发到论坛里,是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给指导一下,按照你们的指导再查手册可能要更有针对性一点。  手册肯定是要查的,问题也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B:
1.  两个链轮中间的空隙的宽度设计时如何把握?有什么要求吗?
参照机械原理、手册关于轴承设计的部分。

2. 左边的轴承内圈被链轮底座的台阶和链轮的内台阶定位; 右边的轴承轴向的定位是靠链轮的内台阶和卡圈。实际传动时,轴承的内圈一点不动吗? 如果外圈在转动的时候,内圈也动的话,岂不是轴承的两个侧面要摩擦台阶?
参照大学教材、手册关于公差配合和轴承推荐公差的部分。多说一句就是:内圈能不能动是由配合决定的,但问题是为什么需要(或者不需要)内圈转动,得先搞明白。

3.6202轴承的内圈和链轮底座轴配合,轴承内圈直径是15,我司的图纸链轮底座轴的尺寸为15,上下偏差为-0.04和-0.06。问一下,设计者如何确定这个-0.04和-0.06的?   这个应该算间隙配合了吧?  实际轴承转动时,轴承的内圈会相对轴转动吗?
公差参照手册、轴承样本,配合类型参照教材、手册关于配合的部分。

4. 6202轴承的外圈直径是35,链轮的内孔尺寸为 35,上偏差0.025,下偏差为0. 上下偏差数据从何而来?
同上。

5. 这个是从动轮还是主动轮?  我的理解 链轮里面没有键槽,应该是从动轮。不知正确否?
键槽不是100%的决定因素,轴承才是。

6.链轮底座轴与链轮通过两个轴承配合,最右侧是卡圈。从图上看到链轮底座轴上槽的尺寸是宽1.1,直径13.5.  卡圈装进去以后,是不是应该把
    轴承的内圈彻底固定死,防止其轴向窜动?!
参照手册轴的设计部分。

7. 整个装置的原理我理解为 :……整个链轮应该能够传递更大的动力了。
其实1-6明白了,7不是问题了。

8.链轮底座轴左侧的台阶直径是20. 这个尺寸的设计原则是不是必须保证既固定住轴承的内圈,但同时又不能干涉轴承的外圈?
参照轴承样本、手册。

认真看完之后,我很同意2楼的观点……@梦回旧时光

网友:
作为跟你一样的新手,我必须跟你分担下这个痛苦!
要是各路大神看我说的不对,顺便也提点一下我

1、内宽应该基于这样的考虑:
首先,根据工况,算出链号。这个你应该算了,
根据手册,能计算出链轮的最小厚度。
轴承的选择也应该工况。
这样里面的厚度基本就确定了。
但是最小能到多少,我也没有翻到资料。我感觉可以参考轴肩的最小宽度的
你这个情况,没有啥轴向力,有点就行。以前的搞过导向轮,类似这样的,里面好像是4mm左右。

还要注意:与另一个链轮的位置协调。细长轴在受力时,属于悬臂。长了要考虑倾转力矩的。
个人认为,链轮太长了,几何公差会引起配合的实际效果会变。比如H/h可能就变为过渡配合。

2、一般情况下,内圈是不转的。内圈多选过渡、过盈配合。
内圈转动,就是内圈打滑。会磨损轴承,专业上有个叫法,忘了。。。

4、你这个35应该是H7精度
GBT 1243-2006 这个标准里面写的一般是H8
你的H7是因为配轴承外圈,而且这里是基轴,轴承是标准件,外圈是轴,你设计的内孔要配它。你翻下设计手册。在轴承内圈外公差就能看到,怎么选的精度

5、从动。从动主动不一定按键来判断。在零件的周向定位里,有过盈的。看到轴承了,妥妥的从动

6、你翻下轴用挡圈的标准,那个1.1是有公差的,0—+0.11,。考虑到各零件公差,不会卡的死死的
你要是按卡的死死的设计,加工出的话就是死死的装不上挡圈。
你这里是卡轴承内圈的,就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给轴承一个很小的游动量也是符合实际需求的
经常我用卡簧卡齿轮、链轮的。没有问题

7、你这个提问太长额,大体看下,没啥问题
配轴承内外圈配合是相当重要,也是相当考验水平的,我现在天天还因为它头疼呢
设计手册里面写了,什么工况用什么配合。
但是,手册里面的精度太高了,你要是精度比它的低,我认为那过盈量一定要往小了放
一是,过盈量大了,可能会憋死轴承。轴承不是有什么游隙么。二,遇到加工精度不够的情况,你就头疼怎么装了
以前,俺都是H/h。。。。。忧桑

你第3个问题,我感觉内圈间隙太大了。接近e7。轴承一般不这样选,最少是g。你翻下手册看看

8、20基本是这样来的。手册里,轴承的样本里面会写,那个台阶的最小直径是多少。一般俺
懒得查,基本是加5mm这个样子的。
外圈是肯定不能干涉的,上学时候教了,早就忘了。
反正你就贴着手册里的值取就行

不过的注意,你的20,轴够不够。假如传力很大的话,轴弯曲能不能过关。
一般,主动的轴多大,你这个跟它一样就行。感觉轴太长,不放心,你可以加大点点。
或者还不放心,20那里多弄个台阶,25,20。保证没问题。
受力一般大家懒得算,拍脑门,参考减速器轴径。

你的图还有个很大的问题,
你把链轮的外径作为基准了。
直径45,不标公差是对的
但是不能标注基准,虽然加工时候是卡这里的。
至少,你的把另外一个35作为基准吧。

这两个轴承,在链轮齿形那里的轴承受力跟另外一个事不一样的。
比较复杂,我也没有想透。。。选轴承的时候,稍微大点就行。

还有在分度圆标跳动,没有理解。
一般俺对齿形都不标注的,按标注加工就行。GB里面都写了

网友:
还有轴在卡簧外面那段看着很长,要是没有别的作用,弄短点
既然你能查到1.1,那是标准里面m
那n就能看到。一般m+n圆整到.5或者整数。稍微比标准里长点就行。

网友:
从你提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你已经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了

网友:
写这么多费心费力了。是做毕业设计吗?

网友:
尺寸一般不标在隐藏线上吧,剖一下在标呗,楼主太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两个链轮中间的空隙的宽度设计时如何把握?有什么要求吗?
参照机械原理、手册关于轴承设计的部分。
 ...

感觉楼主是还没毕业但是又不愿意查阅资料的伸手党

网友: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而今又不比从前了,以前师傅带徒弟,师傅走哪里徒弟跟哪里,师傅一天到晚唠叨个每完,每一句都是精华~
现在,这种模式少了,年轻人事儿多了,师傅也少了,想找个师傅难了~

网友:
哈哈哈哈,好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两个链轮中间的空隙的宽度设计时如何把握?有什么要求吗?
参照机械原理、手册关于轴承设计的部分。
...

谢谢你详细的回复,你最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