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热风炉图纸

楼主(2017-06-11):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燃烧生物质的热风炉,包含除尘设备。确保排放达标。谁有成熟技术或者三维模型。速联系我。万分感谢。我的邮箱:772465677@QQ.COM

网友A:
锅炉采用最适合生物质燃料燃烧的燃烧设备----往复炉排。锅炉在结构设计上,相对传统锅炉炉膛空间较大,同时布置非常合理的二次风,有利于生物质燃料燃烧时瞬间析出的大量挥发分充分燃烧。
锅炉可配有燃油(燃气)点火燃烧器,实现点火自动化。锅炉的给料、燃烧、除渣、给水、点火都可采用自动控制,操作非常方便。锅炉配有自动清灰装置,能及时清除锅炉受热面的积灰,保证锅炉高效稳定运行。锅炉尾部布置有省煤器、也可根据用户需要布置空气预热器。相对传统的锅炉,锅炉效率更高,排烟温度低。
采用高效保温材料,锅炉表面温度低,散热损失可以忽略不计。严格按中国国家规范和标准生产,所有受压部件均采用优质锅炉钢材。每台锅炉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和测试,包括水压试验和X射线检测。设置有人孔、检查门、观火孔等,维护保养十分方便。生物质锅炉的最大特点是:节能、环保,且安装使用方便。
燃料供应
锅炉的燃料是BMF燃料,燃料由输料机送入炉顶料仓,然后由螺旋给料机送入炉膛,均匀散落在炉排上。
燃烧过程
燃料被螺旋给料机送入炉膛,在此处由于高温烟气和一次风的作用逐步预热,干燥、着火、燃烧,此过程中析出大量挥发分,燃烧剧烈。产生的高温烟气冲刷锅炉的主要受热面后,进入锅炉尾部受热面省煤器和空气预热器,再进除尘器,最后经烟囱排入大气。未气化的燃料边向炉排后部运动,直至燃尽,最后剩下的少量灰渣落入炉排后面的除渣口。
环保排放
BMF燃烧产生的灰份约占燃料的1.5%左右,为方便排灰,锅炉的后部布置有螺旋出渣机,实现连续清灰。锅炉尾部烟道布置有除尘器,保证烟尘排放符合环保要求。
锅炉效率
生物质锅炉的效率一般都在80%以上,锅炉型号大,燃烧的更充分,锅炉的效率也就更高。最高的达到了88.3%,比燃煤锅炉平均效率水平高15%。

网友:
楼主搞到了也给我一份吧

网友B:
期待更多的高手来讨论

网友(2020-12-06):
引用 网友B:
期待更多的高手来讨论

不知道LZ的设备研究进展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炉采用最适合生物质燃料燃烧的燃烧设备----往复炉排。锅炉在结构设计上,相对传统锅炉炉膛空间较大,同时 ...

请教版主,烧煤用到往复 炉排,生物质颗粒也用往复炉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