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夹紧油缸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6-11):
这是个夹具的夹紧机构,他具体工作原理是怎样的,他怎么自锁呢

网友:
夹紧油缸一般不自锁啊,一直有压力就好了啊,一般夹紧油路中有单向阀与蓄能器啊

网友:
自锁靠液压阀,双向液压锁。

网友:
不需要机械自锁,液压阀搞定

网友:
除了一个貌似油缸的东西,再就没别的信息了

网友:
你这个图片上夹紧方式无非就是利用油缸顶压紧,没有别得机构;所以问题也只是油缸的工作原理:液压传动原理:以油液作为工作介质,通过油液内部的压力来传递动力。

网友:
夹紧油缸的工作原理_百度知道

网友(2017-11-15):
没有自锁功能。只能在油路上加装单向阀

网友:
除了加装单向阀还要加储能器,一般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