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热方面的大神!

楼主(2017-06-11):
本人设计的治具使用发热片加热,功率40W左右   导热体是红铜,与产品接触是包胶  导热硅胶导热系数3.0,1mm厚。
使用热电偶进行稳定测量!
现在发现导热铜片温度与硅胶温度相差比较大!请问怎么让温差接近,减少热量损失!

网友A:
接触面镀特氟龙试试。

网友B:
以我曾经倒霉过的教训来看,估计铜导热体的温度变化很大的吧。

网友(点评):
嗯,可以用红外成像测一下

网友(点评):
大哥,这阵势太大了吧!(^.^)

网友:
铜片是不是太小了啊,容不下多少热量啊

网友B:
我对包胶是一窍不通啊。。。用多少温度范围啊?

我以前的那个,解决的办法是,加厚发热件到传热表面之间的厚度,热传感器尽量靠近发热体。

这样,即使发热体附近温度变化大,传到外面时也没那么明显了,控制起来轻松不少了。

网友:
想到当年做发黑炉(其实是槽),由于容积小,怎么也发不好。后来当然加大了容槽了事。希对此能启发到你。

网友C:
导热硅胶垫分为:超高导热硅胶垫(3W/MK),高导热硅胶垫(1.5W/MK),普通导热硅胶垫(0.8W/MK),强粘性导热硅胶垫(0.6W/MK),强韧性导热硅胶垫(1.0W/MK)。楼主更换材质试试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太懂,我以前做过手机散热,主要材料是石墨,做过实验铜箔的散热不如石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面镀特氟龙试试。

特氟龙有传导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曾经倒霉过的教训来看,估计铜导热体的温度变化很大的吧。

红外只能照射不到硅胶面!目前是热电偶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包胶是一窍不通啊。。。用多少温度范围啊?

我以前的那个,解决的办法是,加厚发热件到传热表面之间 ...

这个可以!硅胶面变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热硅胶垫分为:超高导热硅胶垫(3W/MK),高导热硅胶垫(1.5W/MK),普通导热硅胶垫(0.8W/MK),强粘性 ...

我用的好像就是3.0导热系数的硅胶!

网友(2017-12-16):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