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adams view仿真摩擦盘的问题

楼主(2017-06-11):
此问题要仿真摩擦盘动盘与定盘打滑的情况。
单位制MMKS.
动盘driver为外径200mm,内径160mm的圆环,添加revolute约束,驱动转速为step(time,0,0d,0.5,30d);
定盘driven为直径200mm圆盘,添加translational约束,定盘上施加一正压力(单力100N);
动/定盘之间添加碰撞条件,参数见下图。
仿真时间1s,步数200。solver使用GSTIFF/SI2。
测量了动/定盘的转速,驱动力矩,结果如图。
根据摩擦盘打滑力矩的计算公式(工程简化)T=Q*μ*m*Dp/2。公式来源《机械设计手册》
file:///C:/Users/PETERU~1/AppData/Local/Temp/enhtmlclip/Image(3).jpg
计算得,打滑力矩为100*0.1*1*180/2=900N.mm。

驱动力矩的仿真结果为665N.mm,与理论计算的结果差距太大,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不算与理论计算的结果差距太大。应该说不算太大。30%以内嘛

网友B:
这仿真的结果明显不对啊。静摩擦转动摩擦的时间点 怎么可能这么大。 很小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仿真的结果明显不对啊。静摩擦转动摩擦的时间点 怎么可能这么大。 很小很小很小

这与接触参数的设置有关,但并不影响打滑力矩结果。
我作了如下对比:
动摩擦与静摩擦有个转变速度,参数见图
仿真结果为

我将参数改为
仿真结果为(motion_2_torq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与理论计算的结果差距太大。应该说不算太大。30%以内嘛

单摩擦副误差都这么大的话,对多片摩擦片,误差就更大了。
我做过滑块在斜面在下滑的例题仿真,结果与理论计算的误差在1%以内。

网友:
接触对设定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是666这个数值?  圆盘在粗糙面上绕轴旋转 摩擦扭矩 2uNR/3  根据你的条件 R = 10  N=100   计算得 666。
那么问题在哪? 是不是 adams 在处理这个接触时,接触面的大小处理出了点问题。 带着这个疑问, 把模型改为 2个圆盘, 你会发现结果还是666。
也就是说,在solid to solid 接触中, adams 无法处理这个接触面的问题。

其实,你提到的环形面摩擦扭矩公式,也做了简化,应用于 厚度 d 较小的场合。

相识的, 如果用adams 来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的是 用 point to plane 的接触设置, point 点 在 R=(D+d)/2 的圆上。
还可以用柔性体来解决

good luck

point to plane

flex to solid

网友(点评):
授业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