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w轮毂加工问题

楼主(2017-06-11):
各位前辈帮忙提提意见,轮毂装夹变形如何消除,可以更改那些方案。定位方式如何能适应所有产品,刀塔如何装下9把刀,共有12个刀位,有没有模拟软件实验装刀是否干涉,同行的可以交流下经验。

网友:
轮毂轮辋的加工无论专机还是通用机床,装卡基本都是你这一种,无非自动化成度有高低,装卡变形应该在允许范围内,除非你卡紧力太大,或者位置不对。

网友A:
建议:
1、查下刀塔与设备机体之间的间隙距离,使用加高内孔刀座和外径延伸刀座;
2、铸件毛坯尺寸精度可能偏差比较淡,变形问题可以尝试先把定位装夹面先粗加工一下。

网友B:
西门子有个软件可以模拟加工过程 看看会不会有干涉问题

网友:
通过车床夹具设计改进,减少零件基准面与夹具的接触面积,从而消除基准面不平造成的装夹反弹。

网友C:
这轮毂明明是AMG的造型
楼主多分享的点相关内容呢?锻造胚?材料是什么,最后有什么表面处理要求等待

网友D:
你这随便把设备也发出来,公司会不会有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轮毂明明是AMG的造型
楼主多分享的点相关内容呢?锻造胚?材料是什么,最后有什么表面处理要求等待

这个轮毂事哈雷的产品,重力铸造的,铝合金材质需要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查下刀塔与设备机体之间的间隙距离,使用加高内孔刀座和外径延伸刀座;
2、铸件毛坯尺寸精度可 ...

增加工序不行要考虑快稳定,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有个软件可以模拟加工过程 看看会不会有干涉问题

谢谢前辈我去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轮毂明明是AMG的造型
楼主多分享的点相关内容呢?锻造胚?材料是什么,最后有什么表面处理要求等待

宝马的有很多你需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随便把设备也发出来,公司会不会有意见

这个都是通用设备啊

网友:
轮毂加工,都是这样装夹的吧。

楼主:
前辈们有什么好的想法借鉴m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是通用设备啊

噢噢噢噢,原来是这样,没涉足过这行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