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设计,求正解

楼主(2017-06-11):
第一张图是一个冲水装置,且带有旋转功能,冲水高度可达1米
第二张是我设计的方案,现已失败,无法实现旋转功能
1.设计中有空间限制:总高度不能超过125mm,长度宽度可以500*200
2.这个装置安装在零件的下方,对产品进行冲洗功能,水温60度
3.工作环境的水雾很大,如果用电机驱动,怕漏电。最好采用液压旋转
求大神搭救一把。
对第二张图设计原理做阐述:(如果可以在这基础上修改那是再好不过,如果不行可另行设计)
1.零件2固定,
2.零件1、8、3、7安装在一起
3.零件2个与零件1旋转密封处使用格莱圈(安装完后用手旋转很费劲)
4.剖面图两处进液压,一处出液压
5.零件2进水口进冲洗液,喷嘴出水
6.原本构想,采用水车的方式带动轴心旋转,但是失败了
希望能找到一种结构简单,又能实现功能的方案,如果用液压驱动旋转会很麻烦吗?

网友:
电机不是直驱,怕什么漏水呢

网友A:
最近我也做了个跟你类似的,里面旋转清洗,以前电机直接连在下面,经常烧电机,后来搞个链条把电机放到外面,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过

网友B:
这种自动旋转喷水的东东,不是有卖的么?广场上多的是啊,主要原理是喷水的水嘴带有角度,这样就可以实现边喷水边旋转了

网友(点评):
+1 水管转过20°试试

网友C:
楼主把上面一侧进水去掉试试呢,另外这个旋转需要一定的水压,不知楼主实际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D:
楼主这是要自制马达,可是马达似乎没这么简单就会转起来。

网友:
要有容积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自动旋转喷水的东东,不是有卖的么?广场上多的是啊,主要原理是喷水的水嘴带有角度,这样就可以实现边 ...

我接触的行业没有涉及到这种产品,可否告知如果去采购,品名叫什么,哪里可以采购到

网友(点评):
楼主这种向上的喷水方式不知道是否可行,侧面喷水是可以实现自动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上面一侧进水去掉试试呢,另外这个旋转需要一定的水压,不知楼主实际设置的是多少

水泵扬尘4米,6节水泵。水压够的。旋转是液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上面一侧进水去掉试试呢,另外这个旋转需要一定的水压,不知楼主实际设置的是多少

喷水功能没什么问题了,现在旋转不起来是大问题

楼主:
这个设计的确需要容积变化,之前设计的产品没有涉及到这方面,所以失败了,后面如果要改,就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要自制马达,可是马达似乎没这么简单就会转起来。

液压马达这方便知识欠缺,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喷水功能没什么问题了,现在旋转不起来是大问题

你是液压驱动,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水的压力驱动旋转的是吗?如果允许外部驱动,那其实很简单,把电机密封住就行了

网友(点评):
把电机防护好不就可以了吗,想防护还是有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液压驱动,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水的压力驱动旋转的是吗?如果允许外部驱动,那其实很简单,把电机密封住 ...

如果用电机,楼上已经给出正解,电机只能皮带或链条,安装在外部,不然容易漏电漏水水雾很大,且水温高,水蒸气很多。最好使用液压驱动,但是结构不能太繁杂

网友(点评):
喷嘴纵向有角度,利用水压对喷嘴的反作用力实现自驱旋转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可以试下,只要你水冲出来造成的反作用力大于摩擦力是可以转起来,打是这个转动的速度就不怎么好控制了!

网友:
你去看看草坪喷水那个,就是一个水嘴,靠水的自身动力旋转,几乎还是匀速。。。

楼主:
一开始我也是从这个上面得到启示才设计了图2的结构,只是没有正真去了解这结构,只是凭自己的想象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是从这个上面得到启示才设计了图2的结构,只是没有正真去了解这结构,只是凭自己的想象设计的 ...

15元一个,比起闭门造车式的试错,成本低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楼主这是把液压马达设计成水轮机了。

网友E:
1. 楼主这是要自己设计旋转接头啊?
   3/4接口的旋转接头,买个山东的,百来块钱的也有。。。(购买时注明一下水温环境。。)
   我曾用于循环滚开水的空心辊轴上,接头旁,就是操作工。。。(以防万一,是加了保护罩)。也没见过漏水啊。
   关键是,60度的水,也算危险温度。现成有卖的接头,定期更换也方便啊。
   总高度有限制的话,再多花点钱,短点的回转接头也有卖的。

   自己拆一个旋转接头看看,就心里有数了。起码里面摩擦密封的碳片,耐热耐摩擦不需要油质保护,自己就不好找啊。

2. 穿过水箱的轴和轴套之间的密封,这个不难。车床活顶尖的轴承结构加密封圈就行了吧。水槽内的积水压力也没多少。。。
   水箱外轴承和旋转接头之间套个什么轮,把马达挪到一边一点儿,即使渗下来的一点水,没到马达就烘干了。

2. 喷嘴之前的水路内径小了吧。靠中心一侧内径大、越往外越小的管子不好加工。那就加大内径是容易解决的办法吧。
   看这个设计,从回转轴的水路内径到杆子末端的水路内径,变化很小。
   每个喷嘴的喷射力,由中心向外越来越小了吧。

3. 喷嘴,全部都是垂直朝上的?不知要冲洗的工件是什么形状的。
   如果不是平面,只要外观稍微复杂一点的工件,很容易冲不到地方的吧。
   如果喷嘴一个向右一点一个向左一点,相互错开一定角度的话,冲洗效果和冲洗时间会缩短不少。

4.   冲水高度可达1米?冲的劲儿够吗?

网友:
电机肯定可以转起来的

网友:
到淘宝上搜 洒水器,就可以看到,旋转喷水的了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几贴终于弄清闭门造车的来龙去脉了。
看看豆芽机的原理和草坪喷水的原理吧,相信可以借鉴。
你设计的是冲水轮机,估计力矩小于1个NM,差距太大,应该总结失败在哪。

网友:
电机的安装方式确实很有问题噢

网友:
如果车间有空压机,可以用空压机旋转。或者干脆买个风钻按上呗

网友:
楼上所说广场上用的那种360°旋转喷嘴,是绿化用的。你这个工业用,重量也较大,单依靠水的反推有点困难,可以用电机挂个皮带或者链条传动,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
旋转叶轮应该像螺旋桨一样是曲面的

网友:
你这漏水应该允许的吧?建议把格莱圈拆除,轴承调的松点,试试可转了吗

网友(点评):
采用液压驱动,格来圈拆了漏油

网友:
喷头是定一个角度让其自行旋转。

网友:
仔细看这个帖子,会对您有所启发。

网友(点评):
我试着按这方案画,就有一个问题,o型圈的阻力怎么解决,虽然只有一个o型圈,我拆了一个旋转接头,旋转接头的旋转很轻松,其采用的是端面摩擦,如果我也采用端面摩擦,就是不知道他端面采用的是什么材质,初步估....

网友(点评):
初步估计一端为金属,另一端采用熟料。这材质不好确定,也就不好设计。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减轻o型圈的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几贴终于弄清闭门造车的来龙去脉了。
看看豆芽机的原理和草坪喷水的原理吧,相信可以借鉴。
你 ...

批评的是
一开始以为很简单
我这种方式扭矩确实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做了个跟你类似的,里面旋转清洗,以前电机直接连在下面,经常烧电机,后来搞个链条把电机放到外面 ...

链条水平放置对使用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直接接个叶片,仿照马达形式。还用一种直接买个水用马达,一进水一出水,出水就喷出去

网友:
楼主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点评):
我理解楼主主要的纠结是高度空间位置有限制。

楼主:
但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不是这样的

不就是可以旋转,同时可以喷水吗?

楼主:
1.水不是从装置下面抽上来的,从外置水箱里抽,这个接高压水管可以解决
2.你画的很抽象,实际上在空间上不够,且电机到旋转的传动是一个问题
其实你这方案楼上已经画出来了,且更详细
都是还是谢谢
我希望在这可以找到一种液压旋转的结构

网友:
气缸配齿轮齿条的,你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水不是从装置下面抽上来的,从外置水箱里抽,这个接高压水管可以解决
2.你画的很抽象,实际上在空间上不 ...

想问楼主:1.高压水是从上面进的吗?2.为什么一定要液压?是因为有现成的液压站?还是因为旋转的东西太重?还是因为液压结构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楼主这是要自己设计旋转接头啊?
   3/4接口的旋转接头,买个山东的,百来块钱的也有。。。(购买时注 ...

山东滕州新旋啊

网友(点评):
老大真仔细!喜欢!!!我那个是五六年前的事儿了。淘宝上买的,对不起。。。忘了厂家了。。。买回来拆下来看,"估计"烫不死人,拍脑袋就用了。哈哈。。。

网友H:
正转一圈,反转一圈
胶管放长些
密封啊,旋转啊,都解决了

网友:
用气缸驱动也行啊,用齿轮齿条结构。气缸接齿条,喷嘴用齿轮,这样气缸往返伸缩就实现喷嘴来回旋转。

网友:
在侧边开两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楼主:1.高压水是从上面进的吗?2.为什么一定要液压?是因为有现成的液压站?还是因为旋转的东西太重 ...

清洗液从固定块的侧面进入。液压站是有现成的,夹具用的。工作环境水雾很大,希望用液压不会漏电,一开始认为液压简单点,实际不行
如剖面图,原理有问题
还是希望找到一种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维修容易,使用寿命长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转一圈,反转一圈
胶管放长些
密封啊,旋转啊,都解决了

没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转一圈,反转一圈
胶管放长些
密封啊,旋转啊,都解决了

正转一圈,反转一圈,所有地方都喷到了吧
省掉一个旋转供水的旋转密封接头
还不会漏水

网友I:
引用 楼主:
1.水不是从装置下面抽上来的,从外置水箱里抽,这个接高压水管可以解决
2.你画的很抽象,实际上在空间上不 ...

液压马达不就是么,马达输出轴与旋转轴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J:
动力那里有一点小失误,你把那个叶轮一样的东西转个30度看看就会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动力那里有一点小失误,你把那个叶轮一样的东西转个30度看看就会发现了

如何改进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液压马达不就是么,马达输出轴与旋转轴相连就可以了

现在就这么解决

网友:
图二的水轮改为双齿轮的,结构类似于齿轮泵,这样应该有足够的力矩旋转

网友:
气动马达啊
以前做过钢网清洗机  全气路 气动马达  隔膜泵  也就不怕漏电

网友:
晚上回去把图找看下  找到就发给你  供参考

网友:
机械基本工

网友K:
好累,为了下载一个包,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累,为了下载一个包,拼了

网友:
旋转轴加角度叶片套到压力管力!

网友:
电机不需要挪出来,就下面用联轴器直联,上面伸出的轴上套个橡胶圈用来把渗出的水甩掉就可以了。也可以专门加工一个甩水盘。为了在停机时用,甩水盘下面可以再加一个接水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