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7-06-12):
各位大神早上好,此设备背景介绍一下,是一个辊筒两端的轴承,看不出是什么轴承,所以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滚针轴承吧

网友A:
结合尺寸对照手册查一查。另外,侧面该能找到打吗标记吧!

网友B:
圆柱滚子轴承或者圆柱滚针具体你量一下内外径再对比这二类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滚子轴承或者圆柱滚针具体你量一下内外径再对比这二类型号吧

不给量啊

网友(点评):
那只能目视比较法,估计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尺寸对照手册查一查。另外,侧面该能找到打吗标记吧!

没看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滚子轴承或者圆柱滚针具体你量一下内外径再对比这二类型号吧

您知道这里是什么吗?

网友(点评):
从内外中三圈比例看,圆柱滚针轴承可能性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滚子轴承或者圆柱滚针具体你量一下内外径再对比这二类型号吧

最外圈的白色部分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那是机座上用于安装轴承的孔位(也叫凸缘)

网友:
看着像圆柱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