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axa capp 无法显示图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12):
请教一下 caxa capp 图片放上去以后,下次打开无法显示是怎么回事????$ N7 r" Z: Z  U2 I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 只显示文件路径

网友:
我的CAXA电子图版也这个毛病,正在研究导致问题的原因

网友(2017-09-16):
在CAXA中,绘图→图库操作→图库管理→并入文件